介个,你怎么看——为什么运放输出端一般会串一个50欧姆电阻,然后又会接一个50欧...

楼主:
为什么运放输出端一般会串一个50欧姆电阻,然后又会接一个50欧姆的负载到下一级了?

如上图可不可以直接去掉R3,然后用R7进行阻抗匹配?另外R3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防寄生电容自激振荡

网友:
去掉R3,就不再能够改变R7实现阻抗匹配了。去掉R3后,输出阻抗主要由运放决定,为一个相当小的数值。

网友:
后面的电路,变成电阻分压了;

网友:
OPA847之类的运放属于超高速运放,其适用的信号频率通常较高,需要使用同轴电缆传输。同轴电缆的特征阻抗是50欧姆,这就是楼主电路中的50欧姆电阻的来历。如果不使用电缆做长线传输信号,那么就不一定要这个电阻。不过,对于高频、高速电路而言,即使是板内连接,只要连线尺寸大于波长又不是传输线互联,就需要加信号反射抑制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