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30怎么做了半个乘法???

楼主:
您好,

我是按照datasheet连得,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

理论上它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

可实际上我的出来的波形是这样的

我用的是输入Vpp=10V,100Hz; 参考是Vpp=1V,1kHz;输入都是正弦波。

感觉只有上半部分做了乘法,我用的Gain=1,而且它的Vpp竟然达到了16V。这是芯片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求指教。。。

网友A:
猜测是电源问题。查查负电源是否正确良好。

网友:
两个输入信号应该是都有正负的,正负电源 ,调整偏置电路部分

网友B:
楼主应该把实际的电路帖上来,如果有实物照片更好。
再者,楼主的电源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把实际的电路帖上来,如果有实物照片更好。
再者,楼主的电源情况呢?

我的电源是±12V供电,直流稳压电源。
实际电路是这样的:

连接有什么问题么?

正面图片,1号从靠近宽边开始

正面图片,1号从靠近宽边开始

从宽边开始顺时针排序

从宽边开始顺时针排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猜测是电源问题。查查负电源是否正确良好。

我用的直流稳压电源,±12V供电。

用万用表测输出是+12V和-12V。

我焊接了三个ad630,情况都是一样的。

唉,求大神帮助

网友:
这是你的电路:

不知道我所标的引脚是否正确??

芯片的内部电路:

3、4、5、6是调整的。

OFFSET VOLTAGE NULLINGThe offset voltages of both input stages and the comparatorhave been pretrimmed so that external trimming will only berequired in the most demanding applications. The offset adjustmentof the two input channels is accomplished by means of adifferential and common-mode scheme. This facilitates fineadjustment of system errors in switched gain applications. Withthe system input tied to 0 V, and a switching or carrier waveformapplied to the comparator, a low level square wave willappear at the output. The differential offset adjustment potentiometerscan be used to null the amplitude of this square wave(Pins 3 and 4). The common-mode offset adjustment can beused to zero the residual dc output voltage (Pins 5 and 6).These functions should be implemented using 10k trim potentiometerswith wipers connected directly to Pin 8 as shown inFigures 9a and 9b.

不知道它会不会影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你的电路:

不知道我所标的引脚是否正确??

芯片的内部电路:

3、4、5、6是调整的。

OFFSET VOLTAGE NULLINGThe offset voltages of both input stages and the comparatorhave been pretrimmed so that external trimming will only berequired in the most demanding applications. The offset adjustmentof the two input channels is accomplished by means of adifferential and common-mode scheme. This facilitates fineadjustment of system errors in switched gain applications. Withthe system input tied to 0 V, and a switching or carrier waveformapplied to the comparator, a low level square wave willappear at the output. The differential offset adjustment potentiometerscan be used to null the amplitude of this square wave(Pins 3 and 4). The common-mode offset adjustment can beused to zero the residual dc output voltage (Pins 5 and 6).These functions should be implemented using 10k trim potentiometerswith wipers connected directly to Pin 8 as shown inFigures 9a and 9b.

不知道它会不会影响呢?

标的没错。

我试了连接22k滑变,滑到头也没啥变化。

我把频率调小后,两路信号10倍频,是这样的波形,看着还凑合(下图)

但是如果频率都是1khz,幅值不一样,就变成这样的了(上图)

1hz输入,10hz参考

1hz输入,10hz参考

10V输入,1V参考

10V输入,1V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