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拼接显示屏常见问题及解决办法

楼主:
       LED拼接显示屏老化问题

  拼接屏由于长时间工作很轻易使某些像素点过热,一旦超过极限会导致永久性损坏,这就形成了常说的“坏点”。由于拼接屏的像素点是由液晶体构成,因此当连续满负荷工作96小时以上时,就会加速成其老化,严重时甚至会烧坏。所以,如果用户必须长时间工作时,最好能间歇性让其休息一会,或常常以不同的时间间隔改变屏幕显现内容,因为处于等待工作状态时要降低亮度,或是其在屏幕保护模式下运作一会,这举手之劳不仅可以延缓液晶屏老化,而且可以避免发生硬件损坏。

  另外,LCD无论是出现什么问题,都禁止自行装配拼接屏(特殊是对一般DIY兴趣者更是如此),一旦拼接显示屏工作不正常可以找厂商帮助解决。由于LCD背景照明组件中的变压器在关机一定时间后依然可能带有1000V高压(尽管是微电流的),而非专业人员如果处理不好可能造成组件新的故障。

  而且,LCD显视屏十分脆弱娇贵,抗撞击能力差。这是因为LCD中含有很多精密玻璃元件和敏捷娇气的电气元件,一旦受到强烈撞击就会导致LCD屏幕以及其它相关部件损坏。所以一定要避免强烈的冲击的震荡。同时,还要注重不要对LCD屏幕表面施加压力,比如用手指指点屏幕某个的部位,这很轻易造成坏点增多的举动。

  此外,如果一旦发现拼接屏表面有污垢,应当使用准确的方法将污垢清除。使用的介质最好是柔软、非纤维材质,比如脱脂棉、镜头纸或柔软的布等,然后沾少许玻璃清洁剂轻轻地将其擦去,禁止使用酒精一类的化学溶液,也不能用粗糙的布或是纸类物品,因为这类物质易产生刮痕。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将清洁济直接喷到显现屏幕表面,它很轻易流到屏幕里面导致LCD屏幕内部出现短路故障,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LED拼接显示屏花屏问题

  一:检查拼接屏与显卡的连线是否松动。接触不良会导致出现“杂波”、“杂点”状的花屏是最常见的现象。

  二:检查显卡是否过度超频。若显卡过度超频使用,一般会出现不规则、间断的横纹。这时,应该适当降低超频幅度。注意,首先要降低显存频率。

  三:检查显卡的质量。若是更换显卡后出现花屏的问题,且在使用第一、二招未能奏效后,则应检查显卡的抗电磁干扰和电磁屏蔽质量是否过关。具体办法是:将一些可能产生电磁干扰的部件尽量远离显卡安装(如硬盘),再看花屏是否消失。若确定是显卡的电磁屏蔽功能不过关,则应更换显卡,或自制屏蔽罩。

  四:检查拼接屏的分辨率或刷新率是否设置过高。拼接屏的分辨率一般低于CRT显示器,若超过厂家推荐的最佳分辨率,则有可能出现花屏的现象。

  五:检查是否安装了不兼容的显卡驱动程序。这种情况一般容易被忽视,因为显卡驱动程序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尤其是NVIDIA显卡),有些用户总是迫不及待地安装最新版本的驱动。事实上,有些最新驱动程序要么是测试版本、要么是针对某一专门显卡或游戏进行优化的版本,使用这类驱动有时可能导致花屏的出现。所以,推荐大家尽量使用经过微软认证的驱动程序,最好使用显卡厂家提供的驱动。

  六:若使用以上五招后,仍然不能解决问题,则有可能拼接屏的质量问题。此时,请更换其他显示屏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