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C2000的使用经验】XDS100仿真器虚拟串口的打开

楼主:
话说刚买了F28069的launchpad,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插上去之后可以安装好xds100v2仿真器,却找不到虚拟串口。

事实上,我们自己做的F28069板子也找不到这个串口。

但是2807的板子就可以识别。

我想这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于是google一下问题,终于找到了相关的解决方案。

F28069核心板上已经集成了XDS100V2仿真器,该仿真器带有虚拟串口功能,可通过该仿真器完成DSPPC的通讯。

一般情况下,PC可以完成对XDS100V2仿真器的自动安装,同时能够打开其虚拟串口功能。如下图所示,在设备管理器中可以看到XDS100仿真器的channel Achannel B以及虚拟串口。

在某些时候,PC可以完成对XDS100仿真器双通道的驱动,但是不能自动打开虚拟串口。此时,在设备管理器中只能看到XDS100仿真器的channel Achannel B,无法找到虚拟串口,如下图所示。

这时候,需要手动加载VCP工具。方法如下:
1.      打开设备管理器,找到TIXDS100 Channel B。右键TI XDS100 Channel B,选择属性选项;

2.      在属性选项中,选择“高级”。勾选“加载VCP”的选项,并选择确定;
3.      将核心板与PC断开连接,之后再次连接。在几秒钟以后,可以观察到虚拟串口已经出现,可以使用。
4.在虚拟串口启用之后,即可开始SCI的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很实用~

谢谢鼓励!

网友B:
赞,正在考虑笔记本接个串口转换线,现在发现仿真器自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正在考虑笔记本接个串口转换线,现在发现仿真器自带了~

并不是所有的仿真器都带有。

你需要具体看一下。

网友:
实测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