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可以进行文件读写吗

楼主:
DSP文件读写时总是会出问题,拿这一段程序测试了下读文件,结果读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用的ccs3.1,DSP是6713的。程序如下,大神救救我:
#include
#include
#define         filename         "D:\\123.txt"
#define                size                sizeof(char)

void main()
{
        FILE *fp;
        int a;
        char s[20]={0};

        fp=fopen(filename,"r");

        if(fp==NULL)
                exit(0);
        a=fread(s,size,10,fp);
        //printf("%s",s);
        //puts(s);
        while(1);
}

网友A:
你这个有文件系统吗?没有的是不能调用fopen和frea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有文件系统吗?没有的是不能调用fopen和fread的

我用的仿真器,XDS510,以前文件读写成功过,现在换了块板子DSP型号不变就不行了

网友:
你的程序是传统的dos 系统tc2.0!
一般dsp不能够的!

网友:
仿真器模式下可以进行文件读写的,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能是CCS软件问题或者版本问题,重装了下CCS就可以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