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模垂直腔表面激光发射器(VCSEL)能承受电烙铁焊接引脚时的高温吗??

楼主:
如题~

网友A:
电烙铁焊接一般300°左右,承受这么高温度没有问题
关键这东西是焊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烙铁焊接一般300°左右,承受这么高温度没有问题
关键这东西是焊接的吗?

自己手工制作。。。。当我焊完一个脚后才发现我有可以插进去的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