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库函数学习笔记(一)UCS

楼主:
这些笔记是之前写的,现在可能有些忘记了吧,而且估计也有很多错误,大家见谅哈~

很喜欢EEWORLD,这里十分感谢maylove姐,没有她的话我这些的东西就堆在硬盘里咯。

最近一直写32的的代码,所以这个学习笔记可能更的比较慢,大家见谅啊,不过,应该不会太监的吧~

因为要用到延时函数,所以今天就写UCS吧~
好可惜,找了好长时间没有发现样板工程-。-
直接开始手册:
MSP430F5529的UCS基于五个时钟源,低频低功耗时钟源VLO、REFO、低频晶振XT1、高频晶振XT2、数控振荡器DCO。他们的典型频率为:

其中,DCO是要配合锁相环FLL工作的。
430内部默认上电时使用的是DCO,提供给MCLK工作,此时,FLL将频率锁定在32k,在ACTIVE mode下,SMCLK(提供给快速外设)和ACLK(提供给低速外设)也使用DCO。
430具有十分完善的时钟故障安全逻辑系统,这里不加赘述。

好吧其实是英文我看不下去了。
还是介绍下430的时钟信号吧。
430的时钟信号有三种:主时钟MCLK、次主时钟SMCLK、辅助系统时钟ACKL。SMCLK和ACKL的用处已经说过,MCLK主要作为CPU或者系统时钟信号。
UCS部分的API分为三个模块:
第一部分:UCS配置和初始化:

第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完成对系统的三个时钟源选择时钟来源信号。第三个参数可以配置分频系数。

这个函数影响的是UCSCTL5\4\3这三个寄存器的相关位。

看下寄存器版本的官方代码就能知道了这三个寄存器就是影响的时钟源的信号选择。
第二个函数:

完成对锁相环频率的设置,可以看一看寄存器对库函数的操作。

If the frequency is greater than 16 MHz, the function sets the MCLK and SMCLK source to the undivided DCO frequency.
Otherwise, the function sets the MCLK and SMCLK source to the DCOCLKDIV frequency.
下面几个函数故名思意就不加以介绍了。
看第二批。

那么看英文我们就知道了这几个函数就是用于外部晶体的配置啦。
第一个代码里没有用到。
第二个用于在较低频率模式初始化XT1晶体振荡器。两个参数分别配置驱动能力和电容的选择,用默认的就好啦。

第二个就是较高频率初始化了。
第四、五个是在初始化时候加入计时器。
最后一个定时清除所有振荡器标志。

最后几个,一样顾名思义啦。
下面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调用:

今天有意外收获啊,知道如何实现按键按一次和快速按两次实现不同功能了~

网友:
附上WORD版,大家可以下载看看

网友:
还就就是TI官方的库函数例程了大家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大家互相学习哈哈

网友A:
好贴!!,可以评精华了!
之前一直都是直接自己写430的程序,从来没有用过库函数。
看了这篇帖子,很有感触。以后要试着用库函数来写程序。毕竟自己写的程序跟库函数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贴!!,可以评精华了!
之前一直都是直接自己写430的程序,从来没有用过库函数。
看了这篇帖子,很有感触。以后要试着用库函数来写程序。毕竟自己写的程序跟库函数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谢谢支持咯

网友:
谢谢分享,期待能将所学所悟的精彩内容分享给大家!

网友B:
建议深挖下去,不要停留在库函数的表面。硬件工程师一定要自己牢牢掌握寄存器的使用和处理器体系结构、指令集,否则很难有实质性的提高。如果你以后希望做上层软件,那么建议不要用单片机做你的平台,因为这个平台太小了,你后面的路会越走越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深挖下去,不要停留在库函数的表面。硬件工程师一定要自己牢牢掌握寄存器的使用和处理器体系结构、指令集,否则很难有实质性的提高。如果你以后希望做上层软件,那么建议不要用单片机做你的平台,因为这个平台太小了,你后面的路会越走越窄。

目前提前进入了学校的医学影像处理实验室做有关学习,用的就是C++,但是我依然希望自己能做出基础嵌入式的相关便携式设备。库函数因为去年电设时候出血430当时用的寄存器,后来学了32可能是觉得库函数入门更快吧,对于我这种只是希望实现自己功能的,可以省不少时间啦

网友:
楼主还有430f5的其他资料吗  分享一下  谢谢 1393779349@qq.com  我的邮箱

网友:
赞,对于我这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C:
请问一下,函数中填入的参数怎么确定?下图中你的这个表在哪找的?

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函数中填入的参数怎么确定?下图中你的这个表在哪找的?

这个表就是在官方给的库函数手册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就是在官方给的库函数手册里面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就是在官方给的库函数手册里面的

請問f5529的库函数手册在哪,官方那沒找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f5529的库函数手册在哪,官方那沒找到呢...

TI的官网上面搜MSP430F5529,给了很多资料的里面就有

网友:
请问如何学习使用触摸电容,如何进行触摸电容初始设置,我按照试验指导书写一个关于使用触摸按键的工程,把用触摸按键控制LED的官方历程复制到text工程里并添加了文件,但是报官方文件structure.c的错误.不知道怎么设置触摸按键初始化。官方历程都跑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