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L494波形问题,谢谢!

楼主:
      大家好,我用TL494推挽式电路,产生相位相反的方波,外接电压是12V。用Multisim仿真,产生的波形是方波,相位是正确的,但是幅值却很小,只有500mv(正常情况下输出电压应该接近12V),下面分别是TL494波形产生电路图、9管脚和10管脚产生的波形。还望各位给小弟指导指导哪里错了,谢谢大家!

TL494波形

TL494波形

10脚波形

10脚波形

9脚波形

9脚波形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数据手册上的典型电路。看看跟推荐的电路是否一致

网友:
TL494集电极串联10欧电阻,发射极接1欧电阻,就算TL494输出管压降为零,1欧电阻上也只能分到电源电压的十一分之一。
更何况TL494输出管根本不允许通过这么大的电流。
幸亏这是仿真,若是真的实物,芯片怕是要烧毁,至少烫得不能碰。

网友:
其实这是非常简单的,是运用欧姆定律解决的问题。
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学电子的学生都好像没有学过电路课程一样。

网友A:
示波器的使用也不对。既然是测量发射极输出电压,示波器当然应该放到直流输入上面。
触发也选择得不对,至少应该放到“正常”位置。更好的办法,是示波器两通道,一个测电容C1上电压兼触发源,另一个测某一发射极电压,触发电平不能选择零,应为一个小正值。

网友:
因为这是仿真,TL494推挽的电路1脚直接接地,这样接不知道对否,2脚输入的是基准电压,1脚输入的是反馈电压。还是仔细看看规格书吧。
实际电路这样好像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的使用也不对。既然是测量发射极输出电压,示波器当然应该放到直流输入上面。
触发也选择得不对,至少应该放到“正常”位置。更好的办法,是示波器两通道,一个测电容C1上电压兼触发源,另一个测某一发射极电压,触发电平不能选择零,应为一个小正值。

谢谢老师的指导!学生回去改了一下,现在出来的波形正确了。学生基础不太扎实,但我一定会努力补起来的,谢谢老师!

网友:
PCB快速打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