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0开始学习电路,向大家请教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

楼主:
电路如上图,请问各位,为什么两个电压表显示的是9V的电压,而不是3V呢?

网友:
此帖不应该发在这个版面。

R1两端电压是3V,下正上负。R2两端电压也是3V,下负上正。
R2两端电压方向与V2同向,加起来恰是9V。
另一方面,E1两端电压方向与V1反向,12V减去3V也是9V。

计算方法:基尔霍夫定律+欧姆定律。

怎么现在学电子的学生都好像没有学过电路一样?

网友:
假设一个顺时针回路电流I及电阻压降为关联参考方向,回路KVL方程计算得电流3mA,IxR2+6或者12-IxR1就是结果鸟。 楼主得到3伏是(12-6)*1k/(1+1)k吧,这样得到的是相对V2正极的电位,而不是对地的哟。

网友:
感觉自己思考得比较少,直接伸手不太合适呀。

网友:
这两个表测量的位置一样 得到的值应该也是一样的

网友:
感谢各位前辈回复!我自己又复习了下,明白了。

网友:
中考物理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