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的问题1

楼主:
各位高手,小弟正在开发DSP处理器与ARM处理器通过CAN总线通信的程序,在开发DSP处理器接收CAN消息的程序的时候,使用16~31邮箱作为接收邮箱。系统运行后,依次读取16~31编号的邮箱内容,发现未读出任何数据,请教其中的原因。部分代码如下:

主循环代码:

while (1)

   {

      //Read from Receive mailboxes and begin checking for data */

       for(j=16; j<32; j++)         // Read & check 16 mailboxes

       {

       //mailbox_read(16);         //从接收邮箱0中读出8字节消息负载和消息ID This funcreads the indicated mailbox data

       DELAY_US (200);

       mailbox_read(j);

    //mailbox_check(TestMbox1,TestMbox2,TestMbox3); //校验接收到的消息是否正确 Checks thereceived data

           printf ("\n TestMbox1 = %02x \n", TestMbox1);

           printf ("\n TestMbox2 = %02x \n", TestMbox2);

       }

}

从邮箱中读出消息的函数:

void mailbox_read(int16 MBXnbr)

{

  volatilestructMBOX *Mailbox;

  Mailbox = &ECanbMboxes.MBOX0 + MBXnbr;

  TestMbox1 = Mailbox->MDL.all;// = 0x9555AAAn (n is the MBX number)

  TestMbox2 = Mailbox->MDH.all;// = 0x89ABCDEF (a constant)

  TestMbox3 = Mailbox->MSGID.all;// = 0x9555AAAn (n is the MBX number)

}

网友:
我觉得还是描述清楚点好。。
也不说dsp型号,没办法下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