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精简的stm32编码器程序

楼主:
#define ROTATE_A  PAin(2)
#define ROTATE_B PAin(3)
s16 DATA=0;

void EXTI2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2) != RESET)
  {
    if(ROTATE_A!=ROTATE_B)
     {
        DATA++;
     }
        else DATA--;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
}

void main(void)
{
          SystemInit();
          delay_init(72);
          NVIC_Configuration();
          KEY_Init();
   while(1)
  {
       ;
  }
}

大家可以观察图片,当顺时针时,A下降沿时, A!=B;当逆时针时,A下降沿时,A=B,从而来判断顺时针,还是逆时针。而且这样实现简单,只要一个中断就行了。其实我在别的地方看的思路,然后复制过来改的。如果遇到AB 输出的编码器,大家可以参考下啊。有问题可以提出来,互相学习啊、

网友:
可以试试定时器的编码器模式

网友:
确实很简洁,比我的简洁多了。

网友:
既然下降沿所以A=0;
换成if (ROTATE_B) data++; else data--;
不行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下降沿所以A=0;
换成if (ROTATE_B) data++; else data--;
不行末?

恩 确实不错啊。不过你会不会觉得抗干扰会弱很多啊

网友:
相位相差90度的编码器,在顺时针旋转时,A端下降沿对应B端的电平和逆时针旋转时候的B端电平是相反的

网友B:
这个程序应该是从51或类似的8位单片机的例程中移植过来的,当时51单片机资源不够,只能尽量少用中断来判断编码器状态
但是现在STM32本身硬件就支持编程器,所以用硬件来做会更好(占用软件资源较少)
       程序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抗干扰,程序本身原理是没错的,但还是建议增加点抗干扰程序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应该是从51或类似的8位单片机的例程中移植过来的,当时51单片机资源不够,只能尽量少用中断来判断编码器状态
但是现在STM32本身硬件就支持编程器,所以用硬件来做会更好(占用软件资源较少)
       程序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抗干扰,程序本身原理是没错的,但还是建议增加点抗干扰程序为好。

果然是有经验啊,确实需要加抗干扰的啊。在  上升沿,下降沿的时候加延时,来消除抖动会好很多,但还不是很好。

网友:
是的,stm定时器可以实现4个上下沿都计数.

网友C:
Stm32的编码模式,更简单,更好用

网友:
stm定时器软件开销小,不过楼主这个哪里都可以用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m32的编码模式,更简单,更好用

试了 下,资源很受限制啊

网友:
#define ROTATE_A  PAin(2)
#define ROTATE_B PAin(3)
s16 DATA=0;

void EXTI2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2) != RESET)
  {
   delay_us(500);//消抖
    if(ROTATE_A!=ROTATE_B)
     {
        DATA++;
     }
        else DATA--;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
}

void main(void)
{
          SystemInit();
          delay_init(72);
          NVIC_Configuration();
          KEY_Init();
   while(1)
  {
       ;
  }
}

网友:
不错刚好要用都,需要做个白光烙铁,讲的清楚明白

网友:
用外部中断啊;
最好用定时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外部中断啊;
最好用定时器;

恩 都行啊,我还发了另一个贴 用定时器的,不过如果你有多个编码器你就可能有点麻烦了。

网友F:
之前用STM32做过编码器,网上都找不到资料,自己的代码和楼主几乎一致,但是实测抗感染能力差。加个消抖就OK了,我加的是1ms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之前用STM32做过编码器,网上都找不到资料,自己的代码和楼主几乎一致,但是实测抗感染能力差。加个消抖就OK了,我加的是1ms

恩  我后面补充了消抖了,之前那程序完全是理论的啊,后面才验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 都行啊,我还发了另一个贴 用定时器的,不过如果你有多个编码器你就可能有点麻烦了。

这样啊,我有空看看;

我霍尔到是接了好几个,编码器没接过这么多;

网友G:
楼主,你用的编码器是A,B,Z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用的编码器是A,B,Z的么?

AB 而已,还有一个按键

网友:
楼主,你的按键是干嘛的?

网友H:
但是,我想问的是怎么给光电编码器计数呢?在外部中断的情况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但是,我想问的是怎么给光电编码器计数呢?在外部中断的情况下。。。。。

你就直接用外部中断, 下降沿计数就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就直接用外部中断, 下降沿计数就好了啊。

我想问下的是这种方式,到底能不能使用,以你的经验来说。我现在就是只要实现判断他正转和反转,然后记录两种方式下,脉冲的个数。如我的编码器有1000个栅格,我的理解就是1000个脉冲,算是转一圈。
我在你说的这个if(ROTATE_A != ROTATE_B)这个条件判断中去记录cnt,如语句为cntA++;判断如果cntA 等于1000就算一圈。
else (ROTATE_A == ROTATE_B)使用cntB++;判断cntB等于1000就是一圈。
这样判断,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事实是,已经转了一圈,cnt没有到1000
是我对这个编码器脉冲数(电机的型号就是最后的后缀有xxx-1000Z)的理解有问题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