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重计为何不弄成压电式的?这样不是很环保节能吗

楼主:
最近公司的体重计没电了,电池好久都没有到,在体重计休眠的这几天,害的某个同志,好像重了3、4斤

不知道有没有压电体重计,不用电池或者辅助电池,这样是不是更节能哈

网友A:
很多药店门口那种指针式的体重计需要电池吗,感觉不需要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药店门口那种指针式的体重计需要电池吗,感觉不需要的样子

那个太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太大了吧

确实挺占地方的

网友:
是个好主意!肥胖可以作为动力源,确实能解决能源问题。能源解决了俄罗斯就败掉了,我们就可以去占他家西伯利亚,占了之后直接把美国吃掉,不过美国胖子多,这一仗很不好打,我们必须继续吃了睡才行。美国灭了整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了!然后养一堆日本胖子,站称上给我发电去。。。

网友C:
原则上可以,实际上极不准确,甚至不如弹簧秤准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则上可以,实际上极不准确,甚至不如弹簧秤准确。

我的想法是用压电效应产生(辅助)电 供电子称来工作,不影响电子称的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想法是用压电效应产生(辅助)电 供电子称来工作,不影响电子称的精度的

哦,那是我理解错了。我理解成用压电元件作为测量元件。

要是想用压电元件来为电子电路提供电能,可能人站上去使秤盘下降那点能量不够用,而且压电元件能量转换效率太低。
假定人的最小体重(必须按照最小计算)为25kg,站上去秤盘下降4cm,那么人站上去秤盘下降的能量是10J。再假定转换效率为10%,那么有1J电能,即1W*1s,或者0.1W*10s。此值已经足够体重秤工作60秒以上。
关键是压电元件适合产生很高电压极小电流,而电子电路通常需要很小电压稍大电流。如何转换高电压为适当的低电压,并且存储起来,供测量使用,是个问题,估计最大的成本在此。

网友:
要发电,用压电元件可不靠谱,而且极不靠谱,能量太低,效率太差,不如用弹簧秤,精度并不差,体积也不会更大,完全不用电,真想环保,这个才是方向。

网友:
目前压电转换率太低。印象中目前只有东京地铁采用走路压力发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