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418跑飞的问题

楼主:
我有一个程序原来跑正常,后来我把板子改了一下,将多点接地改成单点接地(这样是不对的,但是布板的时候没有发现),只焊最小系统再跑程序,发现程序跑一段时间后就会跑飞。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硬件上什么原因会造成程序跑飞呢?
我的程序是单片机处于低功耗状态,通过一个外部中断,每2s唤醒一次。程序出问题后,就无法按时进入低功耗的状态中。

网友:
上代码来看看

网友:
程序非常的复杂,说不清楚的,现在可以确定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硬件出了问题,因为程序在老板子上跑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有老板子的对照,就基本是硬件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