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小窥

楼主:
       今天发个文章纯属闲的无聊了,吐槽吐槽。

       自己是用51单片机入门到嵌入式这个行业的,后面接着有机会用到了MSP430和一些其它的单片机。以前可能自己见识太窄,并没有接触过atmel的产品,感觉市场上充斥着最多的atmel的产品就是arduino,可是我对arduino一直没什么兴趣。第一次使用atmel的接触的是SAM4S系列的。

       因为ST、TI有时候会免费送一些评估板,也是开心的不行。Atmel公司这方面要努力哦

       市场上ST的的教材也比较多,atmel的教程就比较少,SAM4 系列的书更少了,貌似目前为止,国内只有一本,那本书也是基本翻译的数据手册。这次有幸有接触了Atmel R21。板子的做工确实要比ST以及TI的评估板要好的多。我用的几块板子,是Made in Malaysia,每个板子都有S/N序列号,感觉好高大上。因为配置比较复杂,没有向ST那样提供那么精简的固件库。所以我并没有用IAR做过多的开发。图省事,直接使用atmel Studio 做的开发。

Atmel studio 提供的Atmel studio 开发环境,Atmel 在架构中添加了ASF(Atmel SoftWarre Framework),感觉是atmel想让开发者独立于硬件来开发产品,减少项目开发时间。打开速度和编译东西都比较慢,可能是要兼容Atmel 全系列的产品,随处可见的选择性编译语句,所以编译什么比较慢。

但是atmel studio 中提供了很多的例程,如下:

图1: Example

添加功能如定时器等也是挺简单的,直接在工程右键添加,选择相应的功能即可。

       总体对atmel开发板的感觉是:做工太太太精致,有点小贵,国内资料略少,AS编译太慢。

一、ZigBee

      ZigBee协议栈 和 ZigBee协议 有什么不同呢,协议是一种规定,而协议栈是对协议的具体实现方法。各个厂商的协议栈的实现方法可能不同,虽然协议是相同的,但会出现一个兼容性的问题。 ZigBee是基于IEEE802.15.4标准的低功耗、短距离传输的局域网协议。ZigBee联盟定义了NWK(网络层)、APS(应用程序支持子层)、APL(应用层)技术规范。IEEE 802.15.4定义了PHY(物理层)和MAC(介质访问层)技术规范。

图2:ZigBee协议栈

ZigBee节点所属类别主要分三种:

               协调器(Coodinator)、路由器(Router)、终端(End Device)

同一网络中至少需要一个协调器,也只能有1个协调器,负责各个节点16位地址分配(自动分配)、理论上可以连上65536个节点。

图3:组网示意图

Zigbee的通讯方式:点播、组播、广播

      点播:点对点通信,也就是2个设备之间的通讯,不容许有第三个设备收到信息。

      组播:就是把网络中的节点分组,每一个组员发出的信息只有相同组号的组员才能收到。

      广播:最广泛的也就是1个设备上发出的信息所有设备都能接收到。 这也是ZigBee通信的基本方式。 ZigBee、Bluetooth和wifi大家可能对后两个接触的比较多,他们都是在2.4GHz频段的(除wifi也可以在5GHz),下面就只用性能标准来对比一下

图4:wif、bluetooth、wifi对比

二、小对比一下

     I:Atmel R21

    图5:R21 框架图

R21 集成了一个ARM的Cortex -M0的内核,32位的处理器,性能还是不错的。

模拟射频模块如下:

图6:射频模块

图1: Example
可以看出Atmel在无线这块资料还是蛮多的, atmel  SAM R21 的开发板,配备了两个天线,一个是陶瓷天线,一个是SMA接口的天线,通过一个模拟开关,切换。真是良心企业。

II:CC2530

    The CC2530 is a true system-on-chip (SoC) solution for IEEE 802.15.4, Zigbee and RF4CE applications。

图7:CC2530 TI

图8:CC2530 框架图

图9:CC2530 开发板

CC2530跑的是TI的z-stack。

III:JN5168

    之所以在这里介绍一下这个单片机,我并没有用过,只不过是小米的智能家居并没有采用CC2530也没有采用Atmel的方案,而是采用的NXP的JN5168,所以这里简单的小窥一下这个JN5168。

图10:JN5618

图11:JN5618框架图

可以看出JN5618 也是有一个精简指令集的32位处理器。

这里吐槽结束了,希望atmel在国内能加大宣传力度多举办一些活动。并且,希望板子可以不要那么贵。。。。

希望ZigBee能够统一标准,大家都采用相同的协议栈。早早的实现智能家居,以及物联网。

让家电也可以说话跟人沟通,能 “听懂”  人们意思。

网友A:
我对楼主这句话比较感兴趣
因为ST、TI有时候会免费送一些评估板

网友B:
楼主CC2530板子蛮多的呀,送我块玩玩

网友C:
不同协议栈的原因是因为不同厂商使用的芯片和硬件资源不一样所致,所以统一协议栈不太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对楼主这句话比较感兴趣
因为ST、TI有时候会免费送一些评估板

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CC2530板子蛮多的呀,送我块玩玩

买的网蜂的开发板,做东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同协议栈的原因是因为不同厂商使用的芯片和硬件资源不一样所致,所以统一协议栈不太可能

也是醉了,,虽然协议一样,

兼容性不行,也是醉了

网友:
我在用Atmel 的M4系列带的

网友:
底层不同但是顶层一般差不多

网友:
理论上说,不同协议栈是互通的,因为遵守相同的协议

网友:
不错,总结得不错。ZIGBEE 3.0标准来了。

网友:
ZIGBEE 3.0标准统一各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买的网蜂的开发板,做东西用的

您好,想请教您一下,网蜂的ZigBee板子怎么样?传输距离最远能达到多远?
另外,您感觉传输距离达到1000m时,用什么传输比较好点?
求助!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您好,想请教您一下,网蜂的ZigBee板子怎么样?传输距离最远能达到多远?
另外,您感觉传输距离达到1000m时,用什么传输比较好点?
求助!谢谢!

我这个不是带PA放大,几十米还可以,具体没侧过,,那么远,你可以多加个路由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不是带PA放大,几十米还可以,具体没侧过,,那么远,你可以多加个路由试试。。

恩呢。好的。谢谢啦!

网友:
你好,我是初次接触这个板子,请问我想用CC2530实时采集传感器的数据,并发给另一个CC2530(协调器),或者是用CC2530固定间隔读取电子表格中的数据,不知该怎么入手,能请指导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