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R __no_init关键词用法

楼主:
IAR关键词__no_init定义的变量在系统断电后是不是会初始化为0 ?而在看门狗复位或者按键复位之后变量的值不会变、还是复位之前的值?

网友A:
使用__no_init修饰的变量,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被编译器初始化,无论上电还是各种复位。只有你自己写的代码才能操作这些变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__no_init修饰的变量,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被编译器初始化,无论上电还是各种复位。只有你自己写的代码才能操作这些变量。

恩,已经解决了,现在在上电复位下加个判断是上电复位还是看门狗复位就好了,以前以为_no_init是只有除上电复位之后的其他复位才会保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