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0.0在顶层画Place_line时为何是绿色?

楼主:
想在Top layer 画边框在划线的时候是红色完了之后就是绿色底层也这样怎么回事?

网友:
快捷键“L”
看绿色层是什么层
可以把它关闭

网友:
是不是有个room?如果是的话要画在room里面或者把room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
估计楼主是在机械层画的边框,所以是绿色了

边框可以直接在Keep out Layer,严格来讲Mechanical层是机械层

网友:
我勒个去,你居然在top layer层画边框,这个本来就不是在top layer层画的,应该是在keepout layer层画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