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A支持几个UART口啊??

楼主:
求大神解答啊,MSP430F5529A支持几个UART口啊??最近要选个单片机做项目,需要至少两个UART串口,不知道这个单片机支持几个啊??

网友:
他有2个

网友A:
一共有几个忘了,两个肯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共有几个忘了,两个肯定有

我看了资料写的:
“两个通用串行通讯接口:
--USCI_A0和USCI_A1,每个支持:增强UART、IrDA、同步SPI
--USCI_B0和USCI_B1,每个支持:I2C、同步SPI”
这意思是只有两个UART口吗?

网友B:
你有时间瞄“一”页PDF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时间瞄“一”页PDF吗?

网友B:
同学尽量多搜索下,自己先努力找找看!
真的没办法了,在求助!

好习惯!
这样对今后做项目有帮助的

网友:
哥们多看看手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学尽量多搜索下,自己先努力找找看!
真的没办法了,在求助!

好习惯!
这样对今后做项目有帮助的

我看了一下F5529的开发板,UCA0和UCA1支持UART口,但是UCA0被加速计使用了,只有UCA1还能使用,那我能用一个UART口连两个485线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一下F5529的开发板,UCA0和UCA1支持UART口,但是UCA0被加速计使用了,只有UCA1还能使用,那我能用一个UART口连两个485线吗?

两个485线 是什么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485线 是什么目的?

一个用来跟电表连接,抄电表数据,另一个跟CDMA模块连接,发送数据

网友:
请问同时使用这两个UART模块,一个连传感器,一个将传感器采集到的一些数据返回给上位机显示。两个UART初始化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波特率,时钟源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