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复位后,不能打开

楼主:
自己做了块板子,焊好了两块,暂且编号为板1和板2吧。板1串口收发正常,板2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步骤1:给板子上电,打开串口,接收到单片机发送给串口调试助手的数据,且正常。如图1所示;

步骤2:关闭串口,复位stm32,想重新打开串口,串口调试助手出现如图2提示:串口调试助手

             提示:串口配置失败。

步骤3:重新给板子上电,重新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助手才能够正常接收单片机发送来的数据。

也就是说:关闭串口,将板1复位后,重新打开串口,能够正常接收单片机发送来的数据;

                  关闭串口,将板2复位后,重新打开串口失败,只有重新给板2上电,重新

                  打开串口调试助手来读取数据。

USB转串口电路用的是CH340芯片。

用万用表检查了CH340、USB口和是STM32各引脚的短、断情况,结果:无短和断的情况。

用另一个USB转串口模块(PL2303),将其RX和TX分别与stm32的TX和RX连接,结果

和正常的板子,即板1一样,并没有出现想板2那样的问题:复位后只有重新上电方可接收数据。

坛友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的吗?最后又是怎样解决的呢?

谢谢~

图1:正常

图1:正常

图2:串口配置失败

图2:串口配置失败

网友A:
那应该就是u转串芯片的问题,调试板子最好用稳定的串口芯片,否则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就是u转串芯片的问题,调试板子最好用稳定的串口芯片,否则得不偿失。

恩  两块板子的u转串口芯片虽然都是CH340,但结果却不一样,的确不太稳定啊

网友B:
做一下交差替换,这样就能快速确定是芯片还是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一下交差替换,这样就能快速确定是芯片还是电路板的问题。

恩 好的 我试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