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MSP430F5529 launchpad 可以用电池来供电吗?

楼主:
如题。。。。。。

然后想问的就是 如果用电池给板子供电的话要怎么接线呢?是接5v还是3.3v呢?

网友A:
当然可以,建议楼主去看看板子的手册,看上面是否有电源变换电路,再决定是直接输入还是加个专用的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建议楼主去看看板子的手册,看上面是否有电源变换电路,再决定是直接输入还是加个专用的接口。

谢谢版主!

网友B:
我记得可以的,具体要看手册,像MSP430这种单片机,可以很低电压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可以的,具体要看手册,像MSP430这种单片机,可以很低电压都可以

低于3.3V都可以的,有些型号有欠压功能的

网友C:
5529 的launchpad没玩过,不过2553的直接接5V,在usb口那预留了两个接线口,可以直接5V或低于5V

网友D:
如果电池电压在1.8-3.6V之间,那么直接接Vcc,如果电池电压高于3.6V,那么接5V(通过板子上的LDO降压至3.3V)电池电压不可过高,否则会损坏launchpad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池电压在1.8-3.6V之间,那么直接接Vcc,如果电池电压高于3.6V,那么接5V(通过板子上的LDO降压至3.3V)电池电压不可过高,否则会损坏launchpad

嗯嗯 那么板子5v的接口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5529 的launchpad没玩过,不过2553的直接接5V,在usb口那预留了两个接线口,可以直接5V或低于5V

可是貌似5529的launchpad没有看到在USB接口那里有引出来的接口。。。。。。。额。。。。。。。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可以的,具体要看手册,像MSP430这种单片机,可以很低电压都可以

小伙你不是去深圳了吗?哈哈~~我知道呃 就是usb供电时候的5v肯定经过了ldo 然后转成3.3之后才给mcu供电的~~~现在就是这个launchpad有没有5v供电的接口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小伙你不是去深圳了吗?哈哈~~我知道呃 就是usb供电时候的5v肯定经过了ldo 然后转成3.3之后才给mcu供电的~~~现在就是这个launchpad有没有5v供电的接口呢?

我现在在深圳的那就没办法了,自己搭个简单的5V转3.3V的电路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在深圳的那就没办法了,自己搭个简单的5V转3.3V的电路吧

哈哈 玩儿的愉快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嗯嗯 那么板子5v的接口在哪里呢?

你这是完全不看资料的节奏。。。

下次别指望我再帮你找资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 玩儿的愉快啊!

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完全不看资料的节奏。。。

下次别指望我再帮你找资料了。。。

大哥!你太给力了!!!!!!

关键是好多时候不知道怎么着,或者在哪找。。。。。。所以不如来这里问一下像您这样的大神!非常感谢呢~这样我就知道在哪里看了~我也找到了~

不过再向您确定下就是说接一个5v的电池或者5v的稳压电源就把5v和地接到我画箭头的那个地方是吧~??(大神~小弟比较弱,而且怕板子烧坏了,所以比较小心谨慎,请见谅呐~

网友:
锂电池的电压范围在2.7~4.2V之间,截断一个USB数据线,一边是microUSB,另一边接电池正负极上,直接插launchpad的USB口应该就行了

网友:
买个充电宝,就解决了

网友E:
诶~~~对了~~~~~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之前mpu9150的程序

就是 按照原理来说 把加速度传感器平放静止的时候 采到的数据应该是一个轴是1g 其他两个轴都是0

可是现在我采到的是2g其他两个是0.。。。。。。。这个???????不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嗯 那么板子5v的接口在哪里呢?

应该是没有5V接口把,具体看数据手册,你看下引脚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诶~~~对了~~~~~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之前mpu9150的程序

就是 按照原理来说 把加速度传感器平放静止的时候 采到的数据应该是一个轴是1g 其他两个轴都是0

可是现在我采到的是2g其他两个是0.。。。。。。。这个???????不解了~~~~~~

你把传感器反过来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