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ZX-2型FPGA开发板的串口示波器(四)

楼主:
DDS基本原理
注:本文内容摘抄自周立功编写的教材《EDA实验与实践》196~197页。

DDS(Direct Digital Synthesizer)即数字合成器,是一种新型的频率合成技术,具有相对带宽大,频率转换时间短、分辨率高和相位连续性好等优点,很容易实现频率,相位,和幅度的数控调制,广泛应用于通信领域。
DDS的基本结构图如图1所示:

1  DDS的基本结构图
主要由相位累加器,相位调制器,正弦数据表,和D/A转换器构成,相位累加器由N位加法器与N位寄存器构成。每来一个时钟,加法器就将频率控制字,与累加寄存器输出的相位数据相加,相加的结果又反馈至累加寄存器的数据输入端,以使加法器在下一个时钟脉冲的作用下继续与频率控制字相加,这样,相位累加器在时钟作用下,不断对频率控制字进行线性相位累加。由此可以看出,在每一个时钟脉冲输入时,相位累加器便把频率控制字累加一次。相位累加器输出的数据就是合成信号的相位,相位累加器的溢出频率,就是DDS输出的信号频率,用相位累加器输出的数据,作为波形存储器的相位采样地址,这样就可以把存储在波形存储器里的波形采样值经查表找出,完成相位到幅度的转换,波形存储器的付出送到D/A转换器,由D/A转换器将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输出,DDS信号流程示意图如图4.51所示。

2  DDS信号流程示意图

由于相位累加器为N位,相当于把正弦信号在相位上的精度定义为N位,(N的取值范围一般为24~32),所以其分辨率为1/2N,若系统时钟频率为Fclk,频率控制字fword1,则输出频率为Fout=Fclk/2N,这个频率相当于“基频”,若fwordB,则输出频率为

当系统输入时钟频率,Fclk不变时,输出信号频率由频率控制字M所决定,由上式可得:

其中B为频率字,注意B要取整,有时会有误差,在本设计中,N32位,系统时钟频率Fclk120兆,

选取ROM的地址(即相位累加器的输出数据)时,可以间隔选通,相位寄存器输出的位数一般取10~16位,这种截取方法称为截断式用法,以减少ROM的容量,M太大会导致ROM容量的成倍上升,而输出精度受D/A位数的限制未有很大改善,在本设计中M12位。

以上为周立功《EDA实验与实践》一书中对DDS原理的介绍

DDS原理再解释。

上面的对DDS原理的解释,还是有部分同学反映不够直观,读完之后还是不明白DDS究竟是怎么控制频率和相位的,那么,这里小梅哥再用更加通俗的方式给大家讲解一下。

如图3,为一个完整周期的正弦信号的波形,总共有33个采样点,其中第1点和第33点的
值相同,第33点为下一个周期的起始点,因此,实际一个周期为32个采样点(1~32)。因为是在matlab中生成的,因此起始点为1,而不是我们常见的0,这里对我们理解DDS的原理没有任何影响,因此不必过多纠结。

3  32个采样点的正弦信号波形

4 16个采样点的正弦信号波形

我们要使用FPGA控制DAC来输出这样一个周期的正弦信号,每1ms输出一个数值。如果每个点都输出,则总共输出这一个完整的周期信号需要输出32个点,因此输出一个完整的信号需要32ms,则输出信号的频率为1000/32Hz

假如,我们现在用这一组数据来输出一个2*1000/32Hz的正弦信号,因为输出信号频率为2*1000/32Hz,那么输出一个完整的周期的正弦波所需要的时间为32/2,即16ms,为了保证输出信号的周期为16ms,那么,我们就需要对我们的输出策略进行更改,上面输出周期为32ms的信号时,我们采用的为逐点输出的方式,以32个点来输出一个完整的正弦信号,而我们FPGA控制DAC输出信号的频率固定为1ms,因此,我们要输出周期为16ms的信号,只能输出16个点来表示一个完整的周期。我们这里选择以每隔一个点输出一个数据的方式,例如,我们可以选择输出(1357……2931)这些点,因为采用这些点,我们还是能够组成一个完整的周期的正弦信号,而输出时间缩短为一半,则频率提高了一倍。最终结果如上图4所示。

如果我们需要输出频率为(1/2)*1000/32Hz,即周期为64ms,则只需要以此组数据为基础,每2ms输出一个数据即可,例如第1ms和第2ms输出第一个点,第3ms和第4ms输出第二个点,以此类推,第63ms和第64ms输出第32个点,即可实现周期加倍,即频率减半的效果。

对于相位的调整,则更加简单,我们只需要在每个取样点的序号上加上一个偏移量,便可实现相位的控制。例如,上面默认的是第1ms时输出第一个点的数据,假如我们现在在第1ms时从第9个点开始输出,则将相位左移了90度,这就是控制相位的原理。

实现DDS输出时,将横坐标上的数据作为ROM的地址,纵坐标上的数据作为ROM的输出,那么指定不同的地址就可实现对应值的输出。而我们DDS输出控制频率和相位,归结到底就是控制ROM的地址。
了解了以上原理之后,再来设计DDS系统就很容易了,以下为DDS信号发生器的代码:

01  module DDS_Module(
02           Clk,
03           Rst_n,
04           EN,
05           Fword,
06           Pword,
07           DA_Clk,
08           DA_Data
09       );
11       input Clk;/*系统时钟*/
12       input Rst_n;/*系统复位*/
13       input EN;/*DDS模块使能*/
14       input [31:0]Fword;/*频率控制字*/
15       input [11:0]Pword;/*相位控制字*/
17       output DA_Clk;/*DA数据输出时钟*/
18       output [9:0]DA_Data;/*D输出输出A*/
20       reg [31:0]Fre_acc;
21       reg [11:0]Rom_Addr;
23  /*---------------相位累加器------------------*/
24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25       if(!Rst_n)
26           Fre_acc <= 32'd0;
27       else if(!EN)
28           Fre_acc <= 32'd0;
29       else
30           Fre_acc <= Fre_acc + Fword;
32  /*----------生成查找表地址---------------------*/
33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34       if(!Rst_n)
35           Rom_Addr <= 12'd0;
36       else if(!EN)
37           Rom_Addr <= 12'd0;
38       else
39           Rom_Addr <=  Fre_acc[31:20] + Pword;
41  /*----------例化查找表ROM-------*/
42       ddsrom ddsrom(
43           .address(Rom_Addr),
44           .clock(Clk),
45           .q(DA_Data)
46       );
48  /*----------输出DA时钟----------*/
49       assign DA_Clk = (EN)?Clk:1'b1;
51  endmodule

小梅哥
201548 于至芯科技

网友:
这个做过,花了很多时间

网友:
太牛逼了!
工程分享一下呗

网友:
小梅哥,太厉害了,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