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V供电的MSP430引脚输入3.6V的电平

楼主:
我给MSP430F2418供电电压为2.5V,但是输入到它的引脚上的外部中断信号为3.6V矩形脉冲,结果系统功耗很大,从那个引脚灌入的电流超过了0.5mA。但是我把单片机的供电电压换成3V,灌入的电流明显减小,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MSP430F2418供电电压为2.5V,但是输入到它的引脚上的外部中断信号为3.6V矩形脉冲,结果系统功耗很大,从那个引脚灌入的电流超过了0.5mA。但是我把单片机的供电电压换成3V,灌入的电流明显减小,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CMOS电路的输入引脚对电源和地各有一个钳位二极管,输入电压如果高于电源电压和二极管结压降之和,则二极管导通,如果信号源驱动能力足够,则会发生电源倒灌。类似的,输入电压低于地电位和二极管压降之和(负向)也会发生类似情况。解决办法是进行电平转换,简单做法则是串入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MOS电路的输入引脚对电源和地各有一个钳位二极管,输入电压如果高于电源电压和二极管结压降之和,则二极管导通,如果信号源驱动能力足够,则会发生电源倒灌。类似的,输入电压低于地电位和二极管压降之和(负向)也会发生类似情况。解决办法是进行电平转换,简单做法则是串入一个限流电阻。

就是说尽管会使钳位二极管导通,但还不会损坏单片机?这种电平会导致单片机的其他引脚的电平出现异常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尽管会使钳位二极管导通,但还不会损坏单片机?这种电平会导致单片机的其他引脚的电平出现异常吗?

如果电流过大就有可能摧毁MCU,机制是通过电源回路,而且可能还会摧毁系统内其它有源器件。
只要没有影响到电源系统,可承载范围内的泄放电流不会对其它引脚和资源带来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流过大就有可能摧毁MCU,机制是通过电源回路,而且可能还会摧毁系统内其它有源器件。
只要没有影响到电源系统,可承载范围内的泄放电流不会对其它引脚和资源带来影响。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最近在调MSP430F2418这款单片机,输入引脚在没有任何输入信号的情况下总是出现异常的电平,导致程序各种跑飞,头都大了。以后可能还得请教版主您,还请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