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可以实现单行滚动,一行不动吗??有没有方案?
朱。。

楼主(2015-04-08):
LCD1602可以实现单行滚动,一行不动吗??有没有方案?
如题啊····今天玩了下整屏移动,不是我要的效果····

网友A:
应该需要自己实现了,定义一个显示缓冲区,然后只显示出需要的那个部分。字符串没有超出一行长度,就不滚动。超出,根据定时进行滚动。

网友B:
硬移位是不行的第一第二行一起移,另外移位指令是带缓冲一起移.
只能软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