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来腐蚀用的,不发给工厂

楼主:
大家看看有啥问题没有,那个绿色就忽略它吧,到时候直接把它刮掉就可以了,这个东西是为了升压到9V准备的。

网友A:
既然是电源,走线太细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电源,走线太细了吧。

5V输入,9v输出,1mm线宽够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输入,9v输出,1mm线宽够不够?

周围既然空着,就铺上铜好了,还能节省腐蚀时间。

1oz的铜箔,1mm线宽,对应的电阻是5毫欧每厘米走线长度,够不够就自己掂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电源,走线太细了吧。

楼主没有标出尺寸,看不出粗细

网友:
多大功率啊;

网友C:
如果是自己腐蚀制作PCB,最好采用''阴板''设计,即仅在需要隔离开的不同回路间设置缝隙,这样腐蚀量只是常规''阳板''的零头,制作速度会更快且大大节省三氯化铁。定制PCB时,如果线路不多,空白处应进行覆铜处理,这样可以取得更好的电气性能。特别的,不论是以上哪种情况,尽量减少腐蚀量对环保意义重大。PCB制造业是高污染行业,腐蚀量跟排污量直接相关!

网友:
还有不少优化空间

网友D:
散热片的安装,芯片的PCB散热考虑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自己腐蚀制作PCB,最好采用''阴板''设计,即仅在需要隔离开的不同回路间设置缝隙,这样腐蚀量只是常规''阳板''的零头,制作速度会更快且大大节省三氯化铁。定制PCB时,如果线路不多,空白处应进行覆铜处理,这样可以取得更好的电气性能。特别的,不论是以上哪种情况,尽量减少腐蚀量对环保意义重大。PCB制造业是高污染行业,腐蚀量跟排污量直接相关!

恩,很有道理,谢谢提醒,以前没有考虑过这项问题,以后会留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散热片的安装,芯片的PCB散热考虑没?

以前没有这个意识,现在听大家的指正开始留意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这个东西是为了升压到9V准备的

一般将地线或负极铺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