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27中SCI-FIFO求助

楼主:
一直没有理解SCI中FIFO堆栈,例程中的红色字体的数据流是怎样发送与接收的呢?开始发送的是00么?接收到的数据是存在FIFO中还是RXBUFER中呢?例程中rdataA=SciaRegs.SCIRXBUF.all;         // Read data  初学DSP太多有不明白的,跪求大神,虚心受教

// TI File $Revision: /main/3 $

// Checkin $Date: December 17, 2009   14:36:39 $

//###########################################################################

//

// FILE:   Example_2802xSci_FFDLB_int.c

//

// TITLE:  DSP2802x Device SCI Digital Loop Back porgram.

//

//

// ASSUMPTIONS:

//

//    This program requires the DSP2802x header files.

//

//    This program uses the internal loop back test mode of the peripheral.

//    Other then boot mode pin configuration, no other hardware configuration

//    is required.

//

//    As supplied, this project is configured for "boot to SARAM"

//    operation.  The 2802x Boot Mode table is shown below.

//    For information on configuring the boot mode of an eZdsp,

//    please refer to the documentation included with the eZdsp,

//

//    $Boot_Table

//    While an emulator is connected to your device, the TRSTn pin = 1,

//    which sets the device into EMU_BOOT boot mode. In this mode, the

//    peripheral boot modes are as follows:

//

//      Boot Mode:   EMU_KEY        EMU_BMODE

//                   (0xD00)             (0xD01)

//      ---------------------------------------

//      Wait                 !=0x55AA        X

//      I/O                     0x55AA                 0x0000

//      SCI                     0x55AA                 0x0001

//      Wait              0x55AA                 0x0002

//      Get_Mode         0x55AA                 0x0003

//      SPI                     0x55AA                 0x0004

//      I2C                     0x55AA                 0x0005

//      OTP                     0x55AA                 0x0006

//      Wait                 0x55AA                 0x0007

//      Wait                 0x55AA                 0x0008

//      SARAM                 0x55AA                 0x000A          <-- "Boot to SARAM"

//      Flash                 0x55AA                 0x000B

//            Wait                 0x55AA          Other

//

//   Write EMU_KEY to 0xD00 and EMU_BMODE to 0xD01 via the debugger

//   according to the Boot Mode Table above. Build/Load project,

//   Reset the device, and Run example

//

//   $End_Boot_Table

//

//   Assumes the device has both SCI-A and SCI-B peripherals.

//

// DESCRIPTION:

//

//    This program is a SCI example that uses the internal loopback of

//    the peripheral.  Both interrupts and the SCI FIFOs are used.

//

//    A stream of data is sent and then compared to the recieved stream.

//

//    The SCI-A sent data looks like this:

//    00 01

//    01 02

//    02 03

//    ....

//    FE FF

//    FF 00

//    etc..

//

//

//

//    The pattern is repeated forever.

//

//    Watch Variables:

//       sdataA             Data being sent

//       rdataA             Data received

//       rdata_pointA       Keep track of where we are in the datastream

//                         This is used to check the incoming data

//###########################################################################

// Original Source by S.D.

//

// $TI Release: 2802x Header Files V1.27 $

// $Release Date: June 28, 2010 $

//###########################################################################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 Device Headerfile and Examples Include File

#define CPU_FREQ         6E6        // Default = 40 MHz. Change to 60E6 for 60 MHz devices

#define LSPCLK_FREQ CPU_FREQ/4

#define SCI_FREQ         100E3

#define SCI_PRD         (LSPCLK_FREQ/(SCI_FREQ*8))-1

// Prototype statements fo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

interrupt void sciaTxFifoIsr(void);

interrupt void sciaRxFifoIsr(void);

interrupt void scibTxFifoIsr(void);

interrupt void scibRxFifoIsr(void);

void scia_fifo_init(void);

void scib_fifo_init(void);

void error(void);

// Global variables

Uint16 sdataA[2];    // Send data for SCI-A

Uint16 rdataA[2];    // Received data for SCI-A

Uint16 rdata_pointA; // Used for checking the received data

void main(void)

{

   Uint16 i;

// Step 1. Initialize System Control:

// PLL, WatchDog,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02x_SysCtrl.c file.

   InitSysCtrl();

// Step 2. Initalize GPIO: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02x_Gpio.c file and

// illustrates how to set the GPIO to it's default state.

// InitGpio();

// Setup only the GP I/O only for SCI-A and SCI-B functionality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02x_Sci.c

   InitSciGpio();

// Step 3. Clear all interrupts and initialize PIE vector table: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DINT;

// Initialize PIE contro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state.

// The default state is all PIE interrupts disabled and flags

// are cleared.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02x_PieCtrl.c file.

   InitPieCtrl();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 Initialize the PIE vector table with pointers to the shell Interrupt

// Service Routines (ISR).

// This will populate the entire table, even if the interrupt

// is not used in this example.  This is useful for debug purposes.

// The shell ISR routines are found in DSP2802x_DefaultIsr.c.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02x_PieVect.c.

   InitPieVectTable();

// Interrupts that are used in this example are re-mapped to

// IS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PieVectTable.SCIRXINTA = &sciaRxFifoIsr;

   PieVectTable.SCITXINTA = &sciaTxFifoIsr;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 Step 4. Initialize all the Device Peripherals: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02x_InitPeripherals.c

// InitPeripherals(); // Not required for this example

   scia_fifo_init();  // Init SCI-A

// Step 5. User specific code, enable interrupts:

// Init send data.  After each transmission this data

// will be updated for the next transmission

   for(i = 0; i<2; i++)

   {

      sdataA = i;

   }

   rdata_pointA = sdataA[0];

// Enable interrupts required for this example

   PieCtrlRegs.PIECTRL.bit.ENPIE = 1;   // Enable the PIE block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1=1;     // PIE Group 9, INT1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2=1;     // PIE Group 9, INT2

   IER = 0x100;        // Enable CPU INT

   EINT;

// Step 6. IDLE loop. Just sit and loop forever (optional):

        for(;;);

void error(void)

{

    asm("     ESTOP0"); // Test failed!! Stop!

    for (;;);

}

interrupt void sciaTxFifoIsr(void)

{

    Uint16 i;

    for(i=0; i< 2; i++)

    {

           SciaRegs.SCITXBUF=sdataA;     // Send data

        }

    for(i=0; i< 2; i++)                 //Increment send data for next cycle

    {

           sdataA = (sdataA+1) & 0x00FF;

        }

        SciaRegs.SCIFFTX.bit.TXFFINTCLR=1;        // Clear SCI Interrupt flag

        PieCtrlRegs.PIEACK.all|=0x100;      // Issue PIE ACK

}

interrupt void sciaRxFifoIsr(void)

{

    Uint16 i;

        for(i=0;i<2;i++)

        {

           rdataA=SciaRegs.SCIRXBUF.all;         // Read data

        }

        for(i=0;i<2;i++)                     // Check received data

        {

           if(rdataA != ( (rdata_pointA+i) & 0x00FF) ) error();

        }

        rdata_pointA = (rdata_pointA+1) & 0x00FF;

        SciaRegs.SCIFFRX.bit.RXFFOVRCLR=1;   // Clear Overflow flag

        SciaRegs.SCIFFRX.bit.RXFFINTCLR=1;   // Clear Interrupt flag

        PieCtrlRegs.PIEACK.all|=0x100;       // Issue PIE ack

void scia_fifo_init()

{

   SciaRegs.SCICCR.all =0x0007;   // 1 stop bit,  No loopback

                                  // No parity,8 char bits,

                                  // async mode, idle-line protocol

   SciaRegs.SCICTL1.all =0x0003;  // enable TX, RX, internal SCICLK,

                                  // Disable RX ERR, SLEEP, TXWAKE

   SciaRegs.SCICTL2.bit.TXINTENA =1;

   SciaRegs.SCICTL2.bit.RXBKINTENA =1;

   SciaRegs.SCIHBAUD = 0x0000;

   SciaRegs.SCILBAUD = SCI_PRD;

   SciaRegs.SCICCR.bit.LOOPBKENA =1; // Enable loop back

   SciaRegs.SCIFFTX.all=0xC022;

   SciaRegs.SCIFFRX.all=0x0022;

   SciaRegs.SCIFFCT.all=0x00;

   SciaRegs.SCICTL1.all =0x0023;     // Relinquish SCI from Reset

   SciaRegs.SCIFFTX.bit.TXFIFOXRESET=1;

   Scia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1;

//===========================================================================

// No more.

//===========================================================================

网友:
DSP最多可以使用16级深度的FIFO,如果不想用FIFO的话直接把深度设置为0即可;具体在这一句进行的设置:SciaRegs.SCIFFRX.all=0x0022;

网友A:
这是sci的fifo回送程序。
建议先看懂sci标准使用模式,再尝试学习fif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sci的fifo回送程序。
建议先看懂sci标准使用模式,再尝试学习fifo。

SCI标准模式自己看过,其中没有FIFO所以数据只需要到缓冲寄存器中,看到网上有说FIFO模式中数据收发都使用FIFO,TI这个程序中数据

都是直接从缓冲器中收发数据,rdataA=SciaRegs.SCIRXBUF.all; 那么缓冲器中的数据进入FIFO的数据 rdata不就得不到了么, 好难理解啊

网友:
FIFO中的数据,就是通过SCIRXBUF进行读取。

网友:
楼主如果认真看 《 SPRUGH1C 》 这个文档,应该不难理解FIFO的。

如果不使用FIFO,一次只能写入TX一个数据,等发送完后再写第二个数据。如果使用FIFO,如四级,就可以一下子写入四个数据,写入的地址还是发送数据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