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教解决办法,st-link出问题了。。

楼主:
前天还可以正常下载程序的,今天就不行了。我用的是stm32f429discovery的板子,今天连官方的例子都下载不进去了,怎么办,错误如图所示。该怎么解决哦,用的是iar 7.3。

网友A:
ST-link上的两个短路块还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link上的两个短路块还在吗?

在啊,我什么都没动,今天突然不能下载程序了。。。

网友A:
看看你st-link的设置,还有USB设备中st-link是否正常识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st-link的设置,还有USB设备中st-link是否正常识别了?

我用的官方的demo,一点都没变啊。。。还是下载不进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