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次做的430电子时钟做个了结

楼主:
上次发帖原文在这里: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75658-1-1.html

上次做的时钟,其实是个半成品,原因就在于功耗太大,接近100uA的电流,以至于我使用了两个月,电池电量就差不多耗尽了。

然而在最近的调试中,我发现耗电的罪魁祸首居然是RTC芯片——DS3231,其实DS3231是替罪羊,罪魁祸首是我,原理图没搞好。根据我的测试,DS3231的VCC引脚不能接到电源上,否则就会消耗80uA左右的电流,仅由Vbat引脚供电就行了。至于为什么,我目前也没找到答案(有经验的大神请多多指点!)。然后我把RTC芯片的VCC引脚翘起来不接,测试电流几个uA妥妥的,这样的话,估算两节电池可以用个1、2年了。

在心里压了快两年的石头,终于落地了。谢谢!

网友A:
好像有些RTC芯片里,VCC是可以给VBAT涓流充电的,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些RTC芯片里,VCC是可以给VBAT涓流充电的,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这个原因。

好像确实是有涓流充电这个功能,但是有个设计里,因为没有电池,我把vcc和vbat引脚接在一起连到电源,电流大约是80多uA。难道说vcc就是纯耗电的引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确实是有涓流充电这个功能,但是有个设计里,因为没有电池,我把vcc和vbat引脚接在一起连到电源,电流大约是80多uA。难道说vcc就是纯耗电的引脚?

建议仔细去看看实时时钟芯片的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些RTC芯片里,VCC是可以给VBAT涓流充电的,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这个原因。

刚才看了下这货的手册,没有充电这一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仔细去看看实时时钟芯片的手册。

手册确实是没仔细看,但是手册没有描述VCC的电流以及低功耗设计,我只是按着手册给出的典型电路画图,结果吃了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看了下这货的手册,没有充电这一功能。

正常情况应该还是VCC供电,电气性能中应该有指标说明,不会相差太大。但是RTC芯片有很多水货(国产低价的),指标上有可能差异很大。

网友D:
楼主还在吗 最近我也在打算做一个温湿度计 至于时间功能待定 想请教一下 我看F449有实时时钟功能 这个和用外部的时钟芯片相比 有什么区别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在吗 最近我也在打算做一个温湿度计 至于时间功能待定 想请教一下 我看F449有实时时钟功能 这个和用 ...

做时钟对晶振的稳定性和频率校准要求较高,你要是自己做着玩玩并且要求有一定的精度,建议使用带内置晶振的时钟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时钟对晶振的稳定性和频率校准要求较高,你要是自己做着玩玩并且要求有一定的精度,建议使用带内置晶振 ...

哦哦 好的 我知道了~
我还想问一下 为什么我在main函数的while循环里只写了一句LCD1M=0xff来显示一个完整的数字8 但是实际显示并不受控制呢?效果是只有1个S0控制的4个段常亮 赋其他值时也和预期效果完全对不上
不是说F449自带驱动能力 操纵液晶直接给对应的寄存器赋值不就行了吗? 我只是想单个段测试下 确定每一段是哪一位控制的……
单片机用的开发板 接线方面接了单片机4COM和S0 S1六个引脚 另外R03~R33那里用了500多K的电阻分压提供液晶的电压信号
请问我的程序和硬件部分有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哦哦 好的 我知道了~
我还想问一下 为什么我在main函数的while循环里只写了一句LCD1M=0xff来显示一个完 ...

我很多年不接触单片机了,程序怎么写我早就记不得了,帮不了你了,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就好好看看它的user's guide以及官网提供的例程,官网的例程简洁实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很多年不接触单片机了,程序怎么写我早就记不得了,帮不了你了,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就好好看看它的user ...

额 好吧 多谢解答了 我是参考一个430教材写的 感觉这个单片机的资料和51 32比少好多…… 我再想想办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额 好吧 多谢解答了 我是参考一个430教材写的 感觉这个单片机的资料和51 32比少好多…… 我再想想办法吧~

看教材不靠谱的,资料多少也没有意义,如果你懂单片机,那么一本参考手册的pdf就足够。查看详情  推荐你看看他的参考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教材不靠谱的,资料多少也没有意义,如果你懂单片机,那么一本参考手册的pdf就足够。http://www.ti.com ...

好的好的 明天我先看一下他的例程~ 多谢指点

网友:
无回帖,不论坛

网友:
      您好 手册上说F449在驱动液晶时需要在R03~R33之间接入3个典型值为680K的分压电阻 提供给液晶电压。我手边只有760K的 也符合手册所说100k~1M阻值范围。但是实测这里并不是均匀分压的 R03~R33 4个引脚电压分别是0.2V 0.5V 1.3V 2.8V 各个引脚之间的电压并不均分
R03与地之间我也用的100Ω电阻

      如果把R13 R23的线断开 单独测R03 R33之间的电压 则是均匀的0.8V。请问这里出现的情况是否正常?

网友:
LCD模块的寄存器配置要看看,段码控制寄存器,好像是一位控制4个S,即使S没有用完,这一位控制的剩下的S段也不能用作通用I/O。

网友D:
朋友还在吗? 我的问题解决了 果然是单片机的问题 COM4输出脚挂了……所以液晶不可控
另外我想问一下你是如何测量功耗的呢?我看你说100微安电流 2节南孚也就2个月???
因为我要用的温度传感器是铂电阻 湿度传感器是电容式的 所以打算用低功耗运放来采集铂电阻 用低功耗的555定时器测RC振荡频率然后算电容C 感觉这一套下来功耗会大出来很多呢…… 因为某些原因 我必须用这两种东西 不能用盛世瑞恩的这种集成度比较高还低功耗的传感器
所以想问一下你是怎么测功耗的 我好决定下还要不要用南孚来供电了 哭……

网友D:
另外我还想咨询下干电池用一段时间电压下降的厉害吗?不会影响到使用吗 因为我看介绍说为了保证正常工作可以考虑用3节加稳压芯片的形式……不过感觉这样太繁琐而且容易造成浪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朋友还在吗? 我的问题解决了 果然是单片机的问题 COM4输出脚挂了……所以液晶不可控
另外我想问一下你是 ...

测功耗不太好测量,我直接用万用表测的,有高端的电流表可以看电流波形的,然后算一下平均值。因为单片鸡平时是低功耗休眠状态的,电流很小,但是工作起来电流会比较大,有那么个短暂的电流峰值。你的传感器如果不是一直工作的话,比如两秒采集一次,那么就要加上对传感器供电的控制电路,在单片鸡休眠的时候,把传感器供电也切断一下,需要采集数据的时候再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外我还想咨询下干电池用一段时间电压下降的厉害吗?不会影响到使用吗 因为我看介绍说为了保证正常工作可 ...

3节肯定比两节供电时间长,只是电路要多加一个低功耗DCDC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测功耗不太好测量,我直接用万用表测的,有高端的电流表可以看电流波形的,然后算一下平均值。因为单片鸡 ...

好的 太感谢了 我的想法是用一个IO口控制场效应管SI2301 然后2301接到传感器电源那里。
我也没有高端电流表……直接测的话误差不会很大吗?
尤其像我这种需要测频率可能每10秒左右就会用1秒钟的timerA 电流很不稳定……
一开始初步设想是半年换一次就可以了 现在心里越来越没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 太感谢了 我的想法是用一个IO口控制场效应管SI2301 然后2301接到传感器电源那里。
我也没有高端电 ...

1秒时间可能有点长,或许还有优化的空间。

网友:
谢谢分享!
我用的是RX-8025T内带温度调整的,感觉挺准的。
不知RX8025T、DS3231那个更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
我用的是RX-8025T内带温度调整的,感觉挺准的。
不知RX8025T、DS3231那个更准?

好像都是带温度校准的,8025也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