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请教做机器人用什么开发板学习比较好?

楼主:
 本人完全新人一枚,一直做PC应用软件开发,对嵌入式毫无经验,只是因为喜欢,想学习一下,
主要是想通过具体目标来进行学习,比如做个智能车,但是ARM开发板真的是乱花渐欲迷人眼,
让我不知所措,所以希望前辈指点,少走弯路,比如,开发环境搭建?开发板怎么选?
先谢过大家!

网友A:
问题的关键是想学那种嵌入式的MCU编程,,,,
比如意法的stm32呢,还是TI的dsp,,还是哪家fpga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的关键是想学那种嵌入式的MCU编程,,,,
比如意法的stm32呢,还是TI的dsp,,还是哪家fpga等等

请教兄台,他们之间差别大吗?还是说学会一种,其他的都大同小异?

版大,我主要是侧重于做机器人玩,是不是应该选电机控制比较强的板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兄台,他们之间差别大吗?还是说学会一种,其他的都大同小异?

这主要看应用了,各有千秋。

单纯没事想学,容易上手用的多的stm32系列,随便找个开发板动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要看应用了,各有千秋。

单纯没事想学,容易上手用的多的stm32系列,随便找个开发板动动手,,,

谢谢版大,那我就选STM32吧,没机会在工作中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大,那我就选STM32吧,没机会在工作中学习啊

楼主现在做得咋了。我和你情况一样也是做软件开发的。也想学习做个机器人玩。留个QQ657909550下来交流一起学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