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能让你在工作中感觉最骄傲的一件事

楼主:
        小时候做完一道难啃的数学题,会有很大的成就感,特别是考试的时候别人没做出来的自己却做出来了,紧接着就更有动力和激情去学习了。
        如今在工作中,你还有过这种感觉吗?跟帖与大家一起分享下能让你在工作中感觉最骄傲的一件事是什么吧!

        截止到4月16日下午14:00,将从回帖中选出一名网友赠送私藏膳魔师咖啡杯一个

网友:
最骄傲的啊,莫过于一向平凡,没啥能力的菜鸟,自己,把一个项目中让一帮大神忧愁多日的问题,瞬间解决了。那感觉,爽啊

网友A:
你要是说苦逼的事情 我可以一抓一大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说苦逼的事情 我可以一抓一大把

说个让我们感动的吧

网友:
苦逼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只有最苦逼的

网友:
也来分享下吧

网友:
工作10年来就没有值得骄傲的事

网友:
太含蓄了。。。

网友:
一个产品电源故障,有三极管,二极管,电容,电阻。由于是老产品,设计很不合理,拆卸啥的都不方便,就按照正常测量排故,三极管,二极管,电容,挨着测量,更换,弄了几天,问题还是在,然后只能挨着一个一个拆电阻测量,然后发现一个外观没有任何损伤痕迹的电阻竟然坏了。那排故的日子简直苦逼到爆,当时还被各种催。

网友:
我工作中最骄傲的事情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也是我来到我司的第二个产品。嘿嘿,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那就是-----键盘。我司以前用的是专用的键盘处理模块,由于供货还是什么价格问题吧。上司让我设计一款键盘用STC单片机。当时我画好PCB后,就开始得瑟了,我觉得键盘虽小我得好好设计了,我当时正在看一本什么基于时间片的操作系统。我就把上边的用在了键盘上了。打板回来我就试。然后小批量。正当我得意忘行的时候,情况出现了。键盘总是时不时死机,我于是开始摩了起来。车间里边的人也白眼看待。最后我大胆地打破那个操作系统,用了平时的程序。但里边有个暗中的循环检测。结果,效果满意。

      我司开始大批量的投产。后来虽然同专用键盘芯片用法上有点差异但。它不死机。且到现在已经用了好几年了。每每我看到大量的板子在焊,或我司的每一台出厂的设备,我的心中高兴得很。因为是我把一个将要下马的小板子变成了实用的东东。

      我后来也成功了不少设计。但只有这个小小的键盘使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因我这知道操作系统不是万能的。大家也别让操作系统操作了自己。

网友B:
之前做了一个项目,油田井下使用的开关模块,刚接手时发现以为功能很简单,做4路信号和电源的切换,功耗1mA,接下来就是做方案,寻器件,由于工作温度比较高,找了好久才找到几个高温的器件,但是价格都高的受不了,于是我开始拆分功能,一个个器件突破,首先突破的是mcu,本来想想用430,找了下,只有一颗料,大概需要400+人民币,而且不好买,纠结了一天,放弃了,继续寻,发现北京有家专做高温的器件,进去看了看,顿时有了思路,就这样,我选择了PIC16的一颗高温的料,马上联系了代理,拿样品,ok,接下来就是电源开关和信号开关,马上联想到了模拟开关,于是又开始寻找,差不多能找到的都是125度,除了霍尼韦尔的一颗210度的料,一问价格,2000+,感觉还是太贵,转换思路,利用MOSFET搭建模拟开关,高温的MOSFET还是比较容易找,这个方案可行,电源开关好做,因为直接用P沟道,但信号开关出现问题,主要因为DS有二极管,电流会倒灌,如果用多个MOS去搭建,电路比较复杂,空间就不够了,看来还得转换思路,目前就剩下信号开关了,那晚没有睡好,脑子里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信号开关,突然,我想起我在大学里通过可关断的运放做的DDS信号切换,没准这个就是个突破口,于是第二天开始寻找高温可关断的运放,结果不如人意,问了下北京那家,本来也没报什么希望,结果他那边有,并且给了我型号,我一看,我之前在TI官网搜索过,没见过这颗,但手册里工作温度居然是150度,我重新看了下搜索,原来它外面标的温度是125度,原来如此,但这个芯片功耗有些高,还是根据这个思路再找找,于是我把所有125度的,符合功能的运放都搜索出来,一个个看手册,最终找到了一颗,那天非常兴奋,越看这颗料越熟悉,去库房查了查,没想到这颗料一直在用…接下来就是寻高温的电容,非常顺利的找到了,打样,调试,做温度实验,开关都工作正常,功耗也正常,但是有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切换的电压点在高温时会有漂移,大概有0.1伏,实验回来后,一直在纸上画画涂涂,建立电路模型,分析问题原因,我几乎把所有寄生的参数都画进了等效图,怎么看也没看出哪里会出问题,在翻看个个器件手册时,突然发现了一个漏电流的参数,心想源阻抗比较大,会不会是漏电流引起电压漂移,最终答案是肯定的,高温下,二极管的漏电流会慢慢加大,设计的时候没有注意,这个问题顺利解决,试产的那天是最开心的一天,晚上数据测试下来我知道,我成功了

网友:
快乐是对你在追求某一目标过程中所遭受到的苦难的回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做了一个项目,油田井下使用的开关模块,刚接手时发现以为功能很简单,做4路信号和电源的切换,功耗1mA,接下来就是做方案,寻器件,由于工作温度比较高,找了好久才找到几个高温的器件,但是价格都高的受不了,于是我开始拆分功能,一个个器件突破,首先突破的是mcu,本来想想用430,找了下,只有一颗料,大概需要400+人民币,而且不好买,纠结了一天,放弃了,继续寻,发现北京有家专做高温的器件,进去看了看,顿时有了思路,就这样,我选择了PIC16的一颗高温的料,马上联系了代理,拿样品,ok,接下来就是电源开关和信号开关,马上联想到了模拟开关,于是又开始寻找,差不多能找到的都是125度,除了霍尼韦尔的一颗210度的料,一问价格,2000+,感觉还是太贵,转换思路,利用MOSFET搭建模拟开关,高温的MOSFET还是比较容易找,这个方案可行,电源开关好做,因为直接用P沟道,但信号开关出现问题,主要因为DS有二极管,电流会倒灌,如果用多个MOS去搭建,电路比较复杂,空间就不够了,看来还得转换思路,目前就剩下信号开关了,那晚没有睡好,脑子里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信号开关,突然,我想起我在大学里通过可关断的运放做的DDS信号切换,没准这个就是个突破口,于是第二天开始寻找高温可关断的运放,结果不如人意,问了下北京那家,本来也没报什么希望,结果他那边有,并且给了我型号,我一看,我之前在TI官网搜索过,没见过这颗,但手册里工作温度居然是150度,我重新看了下搜索,原来它外面标的温度是125度,原来如此,但这个芯片功耗有些高,还是根据这个思路再找找,于是我把所有125度的,符合功能的运放都搜索出来,一个个看手册,最终找到了一颗,那天非常兴奋,越看这颗料越熟悉,去库房查了查,没想到这颗料一直在用…接下来就是寻高温的电容,非常顺利的找到了,打样,调试,做温度实验,开关都工作正常,功耗也正常,但是有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切换的电压点在高温时会有漂移,大概有0.1伏,实验回来后,一直在纸上画画涂涂,建立电路模型,分析问题原因,我几乎把所有寄生的参数都画进了等效图,怎么看也没看出哪里会出问题,在翻看个个器件手册时,突然发现了一个漏电流的参数,心想源阻抗比较大,会不会是漏电流引起电压漂移,最终答案是肯定的,高温下,二极管的漏电流会慢慢加大,设计的时候没有注意,这个问题顺利解决,试产的那天是最开心的一天,晚上数据测试下来我知道,我成功了

谢谢分享啊,描述的非常详细。通过各种探索,最终达到目标,感觉真的不错啊。羡慕啊。

网友:
原来做过一个总线解码的工作。一个陌生的总线,硬件都是从别处找的,从零开始搞。硬件通过一些调试,基本确定可以工作。之后,就是大量的软件的工作。一个协议,要真正的去理解它,通过示波器什么的,看到的东西,要分析它的含义。这个工作搞了好久,我都觉得,很悲哀。 但还是继续着。认真观察波形上细微的变化。捕捉每一个响应。思考,它是如何识别,应答的。寻找任何一个可能的影响因素。终于,有一天,我搞出来了。能通信了。不过,那一刻,我并没有怎么激动,好像是,已经折腾的没有什么感觉了。只知道。终于解出来了。

网友:
     骄傲的事情就是做电子的我被叫去做画三维图,还鬼使神差的做好了,自己觉得都不可思议,没有学过的东西有恒心毅力就能做成功。

网友:
这一年中最爽的事情就是把老板fire了,开年上班第一天早上就直接提离职,我是我们组第一个,然后紧接着后面跟了五个,一天一个,最后一个跟boss说的时候,boss很淡定的哦了一句就没下文了,然后我们每天去食堂吃饭都是六个人扎堆一起。

网友C:
   那年做毕业设计,指导老师太忙,平时也没时间指导,很多都要靠自己摸索。每天早上6、7点就要起床挤公交去公司实习,晚上再挤公交回学校、食堂已经打烊了,随便吃点东西就去调硬件、周末写代码。人都要累趴下了。所幸的是最后竟然把东西捣鼓出来了,看着预定的功能被一个个的实现,非常开心。
   因为做的东西是测放射性的,所以全程都需要用放射源来调试、标定、测试。为此还吃了不少剂量。讲两件有趣的事。
   1、有一次测一个Cs137的伽马源。源不能拿走,只能在教室测,前面在上课,那些上实验课的童鞋陪我们一起被照射,他们都不知道,有些知道的都躲到旁边教室去了。
   2、唯一一次进到学校存放放射源的地下室。办理各种手续借了几个源出来。用铅罐子装着,2个人一起用扁担抬1个源都很吃力。穿过大半个学校抬到实验室,路上很多人看到都很诧异:2个人抬那么小的一个罐子还很吃力的样子。
   3、把一个比较强的源从一个铅室夹到另一个铅室的时候,竟然不小心掉地上去了。甩出很多残渣。当时也没太注意。该吃吃、该喝喝。不知道有没有吸入。

补几张图片。分别是实测的CS137的谱图、K40的谱图、采集板、铅罐准直以后的能量分辨率

网友:
值得骄傲的事情其实还是挺多的,一直觉得工程师这个职位本身就是值得骄傲的(虽然现在各种XXX工程师已经烂大街了),动手去创造一件原来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不论过程还是结果都是值得骄傲的

如果非要具体说两件的话,一个是只用launchpad和官方600多页纯英文的技术手册学会了MSP430,对着技术手册一个一个寄存器挨个试,配完一遍运行看效果,不得不说launchpad帮了很大的忙。后来到STM32也是这么干的,感觉跟430一样都是一堆寄存器而已。直接导致了现在成为了忠实的寄存器党。
不过真正遇到项目的时候还是去找了官方的例程,毕竟有些技巧靠自己琢磨要花很长时间。
习惯了寄存器,现在上手比较陌生的IC或者处理比较快了,习惯先去读技术手册,而不是去找别人的例程。

另外一个,应该是去年从0开始画了一块300W直流H桥电路(说从0,因为当时整个公司就我一个做电路的,完全找不到人问啊),有控制器,有显示,第一次用功率MOS,驱动和保护部分做了一大片,电流有20多A,而且竟然一次成功了,本来以为会炸点儿什么或者烧点儿什么的。。。。

这个岗位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能不断接触新的技术,每天都会有新收获

网友D:
值得骄傲的是毕业后研发的一款电力产品成功应用在变电站,国家试点的750KV输电线路上,那时我们加班加点调试,测试,基本研发了一年多时间,测试了半年,最后通过了国家电网的测试,才能进入电力市场。测试是非常苛刻,我们日夜奋战,前期大量摸底,改进,非常不容易啊。

电力产品要求高稳定性,需要经过严苛的测试,才能投放市场,能够将自己设计的产品用到变电站,给千家万户供上电奉上一份绵薄之力,也是我应以自豪的。

网友:
羡慕楼上
做软件的,去年到客户现场安装CAN总线设备,16个点。
预先的安装方案没用上,现场重新做线,两米的总线最后搞成二十四米,验收过了
庆幸当初选的250k波特率,要是500k,估计得挂了。

网友:
骄傲的事情,很多,最骄傲的事情,也说不好是哪个,有两个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在这里分享一下。
我去年毕业,在公司的第一个项目是为公司生产不做做一款测试POE功能的设备。原理比较简单,但是在整个设备的总体设计阶段,我不断提出自己的观点,并被师傅和主管接纳。从原理图设计到PCB设计,都是我一人跟下来,算是我毕业之后在公司做的第一个设备。虽然不是作为公司的产品,但是该设备提高了公司生产部门的工作效率。如今,马上回板了,很期待自己的第一个产品。
还有一个是设备启动的时候总是重启,经定位是看门狗在启动的时候狗叫。我的逻辑自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驱动的人员指着我的鼻子说肯定不是驱动问题,绝对是逻辑问题。然后我不断修改逻辑,通过led来查看看门狗运行的状态,经过三天的时间,用事实证明了这是驱动的问题。当时很激动,整个过程是需要强大的逻辑能力支撑的。感觉自己很牛逼啊,哈哈,我骄傲,嘿嘿

网友:
一个蓄电池电量测试仪,花了四年多的时间,终于收到了第一笔钱:1500。中午请同事,晚上带家人出去腐败一下。半年来,一共卖出了十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年做毕业设计,指导老师太忙,平时也没时间指导,很多都要靠自己摸索。每天早上6、7点就要起床挤公交去公司实习,晚上再挤公交回学校、食堂已经打烊了,随便吃点东西就去调硬件、周末写代码。人都要累趴下了。所幸的是最后竟然把东西捣鼓出来了,看着预定的功能被一个个的实现,非常开心。
   因为做的东西是测放射性的,所以全程都需要用放射源来调试、标定、测试。为此还吃了不少剂量。讲两件有趣的事。
   1、有一次测一个Cs137的伽马源。源不能拿走,只能在教室测,前面在上课,那些上实验课的童鞋陪我们一起被照射,他们都不知道,有些知道的都躲到旁边教室去了。
   2、唯一一次进到学校存放放射源的地下室。办理各种手续借了几个源出来。用铅罐子装着,2个人一起用扁担抬1个源都很吃力。穿过大半个学校抬到实验室,路上很多人看到都很诧异:2个人抬那么小的一个罐子还很吃力的样子。
   3、把一个比较强的源从一个铅室夹到另一个铅室的时候,竟然不小心掉地上去了。甩出很多残渣。当时也没太注意。该吃吃、该喝喝。不知道有没有吸入。

补几张图片。分别是实测的CS137的谱图、K40的谱图、采集板、铅罐准直以后的能量分辨率

听起来有点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值得骄傲的是毕业后研发的一款电力产品成功应用在变电站,国家试点的750KV输电线路上,那时我们加班加点调试,测试,基本研发了一年多时间,测试了半年,最后通过了国家电网的测试,才能进入电力市场。测试是非常苛刻,我们日夜奋战,前期大量摸底,改进,非常不容易啊。

电力产品要求高稳定性,需要经过严苛的测试,才能投放市场,能够将自己设计的产品用到变电站,给千家万户供上电奉上一份绵薄之力,也是我应以自豪的。

为你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