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dsp 28035来采样交流电压、电流

楼主:
如何用dsp 28035来采样交流电压、电流,如何求出电压。电流的有效值,频率

网友:
有效值是根据热效应而得的等效值。

交流电压、交流电动势的有效值定义为:

  不同波形的交流电,有效值与最大值的关系不同。

所以,不管是什么波形,只要计算均方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