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0中设置了不同的线宽规则为什么布完线后线宽都一样呢?

楼主:
Altium Designer10中设置了不同的线宽规则为什么布完线后线宽都一样呢?

网友A:
把你的规则列出来看看。注意规则有优先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规则列出来看看。注意规则有优先级的。

RoutingPriority_GND  1

RoutingPriority_5V     2

RoutingPriority-12V   3

RoutingPriority         4

各种顺序的优先级都试过了还是一样宽。

网友:
其实,没有那么麻烦,选择线的时候,Tab选择线宽即可

线的事情,规则里设置个最大最小线宽,就行了,,

好多事情没有规则最好

网友:
能截个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