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程序编写时遇到参数过多不知如何定义变量名

楼主:
在程序编写过程中,实现某个算法,该算法较为复杂,用的变量较多,如要求均值、标准差等等,定义变量时不知要如何定义其名字,不知道要如何解决这种状况?
经常所说程序编写的好坏,不知道是以什么评价标准来的?

网友A:
变量尽量用有意义的单词,方便以后维护。

程序的好坏很难简单评定,但是一般需要有良好的结构和模块化,应用层和驱动层分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量尽量用有意义的单词,方便以后维护。

程序的好坏很难简单评定,但是一般需要有良好的结构和模块化,应用层和驱动层分离。

我是直接使用了英文字母,真心感觉不够用,已经到两个字母一块用了。

程序感觉能够实现功能,但感觉有些部分写的冗余了,有没有推荐本书看看,让程序不仅可以实现功能,而且还简短执行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使用了英文字母,真心感觉不够用,已经到两个字母一块用了。

程序感觉能够实现功能,但感觉有些部分写的冗余了,有没有推荐本书看看,让程序不仅可以实现功能,而且还简短执行效率高

一本好的C语言书,不一定是嵌入式的,就可以有很大的帮助,编程的原理都是相通的。有几本英文的C语言书不错,但一下找不到了,你先在网上搜搜看,其它网友也帮着推荐一下。

网友C:
难道你平时用的都是一个子母?

网友D:
我都是按照参数的英文单词做变量名,有时候也有多个单词合并的变量名,太长了会用缩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你平时用的都是一个子母?

做循环和中间变量时基本上都是一个字母,写着写着会发现不知道哪些变量名自己已经用过了很无奈啊……再后来就两个两个字母组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按照参数的英文单词做变量名,有时候也有多个单词合并的变量名,太长了会用缩写

我以前觉得这样的话一个变量名的输入太浪费时间了,现在觉得用英文单词做变量名很有必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觉得这样的话一个变量名的输入太浪费时间了,现在觉得用英文单词做变量名很有必要

一般我都是用source insight进行编辑的,这个是有自动联想的,快而且能保证准确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我都是用source insight进行编辑的,这个是有自动联想的,快而且能保证准确性

这么好用?我下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我都是用source insight进行编辑的,这个是有自动联想的,快而且能保证准确性

这么好呀,我也来试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