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3.0画原理图时没有电气节点怎么设置?

楼主:
如图,Altium Designer13.0画原理图时没有电气节点?请问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手工添加    place里面

网友B:
我记得在工具这个选项里的,自己多摸索几下就知道了

网友C:
没有节点是没有画好,不能这么多节点都需要手工添加

junction是手工添加的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工添加    place里面

不会吧,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节点是没有画好,不能这么多节点都需要手工添加

junction是手工添加的节点

不会都没画好吧,我又试了试都是这样啊。是不是哪个地方设置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在工具这个选项里的,自己多摸索几下就知道了

请您具体点,我找了工具选项,没有关于节点的相关设置啊。

网友C:
奇了怪了,这个不用设置,需要有连接的地方停顿或者重新在这里启画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您具体点,我找了工具选项,没有关于节点的相关设置啊。

放置---->手工节点

网友:
呃,不是自动的吗?

手工放置很麻烦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奇了怪了,这个不用设置,需要有连接的地方停顿或者重新在这里启画而已,,,

答主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13.0吗?我的怎么不会自动出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答主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13.0吗?我的怎么不会自动出现?

这个与版本真的没有关系,建议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答主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13.0吗?我的怎么不会自动出现?

你试试鼠标右击看看,会有个手动添加的节点的选项,我用的是summer09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与版本真的没有关系,建议重新安装一下

谢谢,解决了,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鼠标右击看看,会有个手动添加的节点的选项,我用的是summer09版本的

解决了,谢谢!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
你对照以下两张图,看看标志处设置是否一样,把不同的改过来

网友:
这种情况,我们会经常遇到,这个是在place菜单下,快捷键是P+j。你去试试效果。不对了,再次回复我。希望我的回答可以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