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row SoCKit】 Terasic SoCK Kit VIP demo工程问题请教

楼主:
不知道使用Arrow SoCKit的兄弟,在做 《Terasic SoCK Kit VIP》音视频demo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下面问题的,指教一下,是ip的lisence的限制吗?

网友A:
应该是有时间限制吧,过期了,重新破解下试试

网友B:
你看一下工程目录下应该有个lisenc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时间限制吧,过期了,重新破解下试试

软件破解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工程目录下应该有个lisence的

好,我查看下,但是没找到呢,您能给个工程下的路径信息吗

网友:
那是软件破解那个lisence吗,重新破解就能解决吗

网友C:
破解的只是quartus,ipcore还要另外的license

网友:
引用 网友C:
破解的只是quartus,ipcore还要另外的license

论坛发我们的那个“.dat”的吗

网友:
感谢各位,确实lisence问题,重新加载一下论坛提供的lisence即可!!!

网友:
能提供一下论坛哪里的lisence???

网友:
哪个license,分享一下,呵呵

网友:
同样的问题,什么license,从哪儿下载呢,是不是altera的所有IP核都是一个license?

网友: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卡这里 很久了  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