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B有两个中断向量,如何设置才能进入TimerB的第二个中断向量呢?

楼主:
int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WDTHOLD;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P1REN|=BIT1;
      P1DIR|=BIT1;

    //中断设置,估计这里有问题,TimerB有两个中断向量,如何设置才能进入TimerB的第二个中断向量呢?
    BCSCTL2 = DIVS0; //SMCLK除2
    TB0CCR1 =62395;//常温接近1秒
    TB0CTL=TBSSEL1+MC0+ TBCLR+ID0+ID1; //用DCO时钟,Up mode,时钟除8
    TBCCTL1 |=CCIE;        //开启CCR1中断

    _EINT(); //使能中断,开始工作......
    while(1)
    {

            OneSecondDo();

            _BIS_SR(LPM1_bits+GIE);//进入LPM1

     }

  return 0;
}

#pragma vector = TIMERB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B1_ISR(void)   //TimerB的第二个中断向量,以前都是用TIMERB0_VECTOR用TB0CCR0没有问题的,
{                                                         //现在想试试如何才能进入第二个中断向量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1_bits); //唤醒MCU
}

void OneSecondDo()
{

    P1OUT=(~P1OUT);

}

网友:
看手册,你会找到答案。

网友:
我就是看了手册还搞不定才进来请教大大们的。

网友:
看MSP430F2274的手册才发现有TimerA及TimerB两个定时器,而且每个定时器都有两个中断向量,即一共有有4个中断向量,大家用的时候默认都习惯进入每个定时器的第一个中断向量,很少看到有利用到第二个中断向量的,那么,如何设置才能利用第二个中断向量呢?我的代码就那么几句,也不复杂啊,大大们能看出哪里出错吗?两天了,一直没能试验成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