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专区
交流电流源

楼主(2015-04-09):
交流电流源
请问 有人用过或者设计过 电压控制的交流电流源吗?在线等回复。请用过的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
貌似通信电源中大量使用,低电压大电流。

网友A:
电弧焊机,就是一种交流电流源。
楼主应该把要求说得详细些:固定频率还是可变频率?频率范围是多少?输出电流固定还是可调?电流范围要多少?输出电流精度要多少?波形精度要多少?等等。
电力工业上面需要校准电能表,校准电能表需要一个交流电压源和一个交流电流源,二者均在一定范围内可调,而且可以调整二者之间相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