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重新上电后AD采集数据不对了呢

楼主:
我用的LPC1115/303,M0+内核,现在在调试全速运行和DOWNLOAD程序后AD采集都对,但是断电重新上电后AD采集就不对了,重新下遍程序又好了,咋回事呢?

网友:
其他程序是否也这样?如果是的话可能是复位的问题了。

网友:
检查AD代码部分,包括基准设置。

网友:
RAM区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