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C2000的使用经验】CMD文件解读&从flash里搬运RAM函数

楼主:
首先每个数据段的存放位置,以及运行位置都是在cmd文件里面存放控制的。例如下面一段:
   .cinit                        :        LOAD = FLASHC,        PAGE = 0        /* Load section to Flash */
             RUN = RAML6,             PAGE = 1    /* Run section from RAM */
             LOAD_START(_cinit_loadstart),
             RUN_START(_cinit_runstart),
             SIZE(_cinit_size)

我们就可以看到.cinit这个段。存放在flashC段里。运行的会把函数拷贝到RAML6段里来运行。后面的三行表示存储的起始位置,运行的起始位置,以及该函数的长度。
有了这些就够了。如果不能保证DSP在下载程序后不会掉电,那么程序就要烧写在flash里。运行的时候呢。要么就拷贝到RAM里,要么就直接在flash里面跑。拷贝到RAM里又要看你程序会不会比较大,可以只拷贝一部分还是全部都拷进去。
那么本文后半部分就讲全部拷贝的方法。
首先我们来看F2806x_CodeStartBranch.asm这个文件。
***********************************************************************
* Function: codestart section
*
* Description: Branch to code starting point
***********************************************************************

    .sect "codestart"

code_start:
    .if WD_DISABLE == 1
        LB wd_disable       ;Branch to watchdog disable code
    .else
        LB _c_int00         ;Branch to start of boot.asm in RTS library
    .endif

;end codestart section

controlSUITE默认的文件呢是这个样子的。先关看门狗,然后在跳转到c_int00开始执行。当然这些都是在main执行之前做的事。

那么我们就把这句话改掉。让他跳转到另一个地方去。
    .sect "codestart"

code_start:
    .if WD_DISABLE == 1
        LB wd_disable       ;Branch to watchdog disable code
    .else
        LB copy_sections    ;Branch to copy_sections
    .endif

跳转到哪里去呢?我们就需要另一个文件给我们指示F2806x_SectionCopy_nonBIOS.asm
;############################################################################
;
; FILE:   DSP28xxx_SectionCopy_nonBIOS.asm
;
; DESCRIPTION:  Provides functionality for copying intialized sections from
;                                flash to ram at runtime before entering the _c_int00 startup
;                                routine
;############################################################################
; Author: Tim Love
; Release Date: March 2008
;############################################################################

        .ref _c_int00
        .global copy_sections
        .global _cinit_loadstart, _cinit_runstart, _cinit_size
        .global _const_loadstart, _const_runstart, _const_size
        .global _econst_loadstart, _econst_runstart, _econst_size
        .global _pinit_loadstart, _pinit_runstart, _pinit_size
        .global _switch_loadstart, _switch_runstart, _switch_size
        .global _text_loadstart, _text_runstart, _text_size
        .global _cla_loadstart, _cla_runstart, _cla_size

***********************************************************************
* Function: copy_sections
*
* Description: Copies initialized sections from flash to ram
***********************************************************************

        .sect "copysections"

copy_sections:

        MOVL XAR5,#_const_size                                ; Store Section Size in XAR5
        MOVL ACC,@XAR5                                                ; Move Section Size to ACC
        MOVL XAR6,#_const_loadstart                        ; Store Load Starting Address in XAR6
    MOVL XAR7,#_const_runstart                        ; Store Run Address in XAR7
    LCR  copy                                                        ; Branch to Copy

        MOVL XAR5,#_econst_size                                ; Store Section Size in XAR5
        MOVL ACC,@XAR5                                                ; Move Section Size to ACC
        MOVL XAR6,#_econst_loadstart                ; Store Load Starting Address in XAR6
    MOVL XAR7,#_econst_runstart                        ; Store Run Address in XAR7
    LCR  copy                                                        ; Branch to Copy

        MOVL XAR5,#_pinit_size                                ; Store Section Size in XAR5
        MOVL ACC,@XAR5                                                ; Move Section Size to ACC
        MOVL XAR6,#_pinit_loadstart                        ; Store Load Starting Address in XAR6
    MOVL XAR7,#_pinit_runstart                        ; Store Run Address in XAR7
    LCR  copy                                                        ; Branch to Copy

        MOVL XAR5,#_switch_size                                ; Store Section Size in XAR5
        MOVL ACC,@XAR5                                                ; Move Section Size to ACC
        MOVL XAR6,#_switch_loadstart                ; Store Load Starting Address in XAR6
    MOVL XAR7,#_switch_runstart                        ; Store Run Address in XAR7
    LCR  copy                                                        ; Branch to Copy

        MOVL XAR5,#_text_size                                ; Store Section Size in XAR5
        MOVL ACC,@XAR5                                                ; Move Section Size to ACC
        MOVL XAR6,#_text_loadstart                        ; Store Load Starting Address in XAR6
    MOVL XAR7,#_text_runstart                        ; Store Run Address in XAR7
    LCR  copy                                                        ; Branch to Copy

           MOVL XAR5,#_cinit_size                                ; Store Section Size in XAR5
        MOVL ACC,@XAR5                                                ; Move Section Size to ACC
        MOVL XAR6,#_cinit_loadstart                        ; Store Load Starting Address in XAR6
    MOVL XAR7,#_cinit_runstart                        ; Store Run Address in XAR7
    LCR  copy                                                        ; Branch to Copy

    MOVL XAR5,#_cla_size                                ; Store Section Size in XAR5
        MOVL ACC,@XAR5                                                ; Move Section Size to ACC
        MOVL XAR6,#_cla_loadstart                ; Store Load Starting Address in XAR6
    MOVL XAR7,#_cla_runstart                        ; Store Run Address in XAR7
    LCR  copy                                                        ; Branch to Copy

    LB _c_int00                                                         ; Branch to start of boot.asm in RTS library

copy:
        B return,EQ                                                        ; Return if ACC is Zero (No section to copy)

    RPT AL                                                                ; Copy Section From Load Address to
    || PWRITE  *XAR7, *XAR6++                        ; Run Address

return:
        LRETR                                                                ; Return

        .end

;//===========================================================================
;// End of file.
;//===========================================================================

看到这个文件比较长,但其实是一直在重复。每段里是先把某一个程序段的长度给ACC,然后把存储起始地址,运行起始地址给XAR6,XAR7。然后就是拷贝。
然后所有的数据段都拷贝完了,在跳转会c_int00继续执行。
这样就完成啦。是不是很简单。

网友:
的确是高手,看了似懂非懂

网友A:
2806x 的片内SARAM最大为50K(16bit),如果小程序倒是可以这么做的。

2802x/ 2803x使用的是MemCopy()函数,与它的作用相当。但2802x/ 2803x的例程中没有将所有程序拷贝到RAM里的例子,可能是因为2802x/ 2803x的 RAM空间太小(最大10K)的原因吧。

程序中使用了几个LCR, 实际上它调的程序只有一句(另一句可在程序编译前确定是否使用):

RPT AL     || PWRITE  *XAR7, *XAR6++

使用LCR调用子程序,在进入子程序时,需要最少4个周期,返回时,也需要4个周期。
所以可以将其直接写进程序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06x 的片内SARAM最大为50K(16bit),如果小程序倒是可以这么做的。

2802x/ 2803x使用的是MemCopy()函数,与它的作用相当。但2802x/ 2803x的例程中没有将所有程序拷贝到RAM里的例子,可能是因为2802x/ 2803x的 RAM空间太小(最大10K)的原因吧。

程序中使用了几个LCR, 实际上它调的程序只有一句(另一句可在程序编译前确定是否使用):

RPT AL     || PWRITE  *XAR7, *XAR6++

使用LCR调用子程序,在进入子程序时,需要最少4个周期,返回时,也需要4个周期。
所以可以将其直接写进程序里。

感谢dotium提到的问题。

说得确实是小型程序的时候。程序文件较大的时候仅能将比较核心的函数memcopy到RAM里面运行。我只是提供一个全部都拷贝进去的方法。也算是个偷懒了的方法。

核心的功能实际上就只有那个把函数从flash拷贝到RAM里面的那句话。这个文件是从TI的源文件里面改的所以就显得比较臃肿了。确实可以放回到程序里。

网友:
说得确实是小型程序的时候。程序文件较大的时候仅能将比较核心的函数memcopy到RAM里面运行。我只是提供一个全部都拷贝进去的方法。也算是个偷懒了的方法。

核心的功能实际上就只有那个把函数从flash拷贝到RAM里面的那句话。这个文件是从TI的源文件里面改的所以就显得比较臃肿了。确实可以放回到程序里。

网友:
高手啊,学习一下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最近正在学相关方面的知识,遇到一些问题,正好楼主在这里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我要向楼主学习,楼主真棒~~

网友B:
那么如果是部分搬移的话,哪些函数或者功能需要搬移到RAM中去执行呢

网友:
大数据的处理需要搬移到RAM中 处理快。

eg:波形处理  图像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如果是部分搬移的话,哪些函数或者功能需要搬移到RAM中去执行呢

在flash中读取速度要比RAM中慢。虽然有优化,但还是慢一点。涉及到经常运算的要搬运到RAM里面去。
除此以外,还有就是flash操作。是制定要在搬运到RAM里面才能进行调用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心得
但楼主说:“运行的时候,要么就拷贝到RAM里,要么就直接在flash里面跑。“这个地方应该不是很正确,如果一个函数定义在一个段里面(而这个段在CMD文件里声明成RAN = RAM),那么如果要调用这个函数,那么必须在调用前将它复制到指定RAM里面,不然程序应该会跑飞,因为编译器会根据CMD文件将函数名指向RA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心得
但楼主说:“运行的时候,要么就拷贝到RAM里,要么就直接在flash里面跑。“这个地方应该 ...

yes你说的对。写程序的人语言描述起来都有点差劲。定义在ram里。可以储存在flash里。函数调用之前从flash拷贝一下就好了。不然ram区域里面就是空的,程序肯定要跑飞的。这也就是某一段的loadstart 和 Runstart的区别了。

网友:
学习了,很有用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