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30输出问题

楼主:
我用同一个信号发生器给ad630的信号端和参考端输入一个Vpp=1v,100hz的正弦波。AD630是±12V供电。这两个端口的输入信号肯定是同频同相的。

在理论上输出波形应该是不会有正负的,应该都在0V以上的。可是我的却有正有负,这会是啥情况产生的问题呢?

网友A:
你是不是探头电容耦合的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探头电容耦合的哟?

啥意思?怎么解决呢?求大神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意思?怎么解决呢?求大神指教

示波器探头耦合方式,你改下看看

网友:
楼主怎么接的,请把线路图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