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的计算

楼主:
这个电路如何理解,Uout如何计算?

Uout如何计算

Uout如何计算

网友:
确定图没有错?
此图反馈施加在同相输入端,不是普通的放大器,是施密特触发器。其输出只有两个稳定状态,一个是高电平输出,一个是低电平输出。
要计算的话,也只有计算输入端(Uin)的回差。

网友A:
没有错的啊  有人指出是1.2的信号增益。

网友:
输出是2V

网友:
不知道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
他计算的结果是错误的。
听MAYCHAN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错的啊  有人指出是1.2的信号增益。

既然没有错,你去问“有人”吧。

网友:
运放不都是负反馈么?Uout的信号过Rf反馈电阻接反相输入的,同意2L的看法,运放正反馈接一般是做比较器,反馈环路上有电阻,这就是迟滞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