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问下关于MSP430最小系统的问题

楼主:
    最近公司做项目选用了MSP430F5437A作为主控芯片,我对于430基本没接触过,最近买了个仿真器,想在IAR上调试,却一直检测不到目标板。

今天发现430的RST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现在我按照JTAG接口的接线图焊的,想问一下接线图上RST口对应的是不是就是MSP430的复位电路,还是需要再加一个复位电路? 还有就是MSP430的最小系统是不是只需要430芯片+复位电路就够了?外部晶振接了32.768K和22.1184M的,但是用示波器看了一下2个晶振好像都没启振。新手求解惑

网友A:
晶振好像是你需要使用的时候,打开相应寄存器配置才可以检测到晶振频率的。
你现在可以下载进去程序不

网友:
1.复位电路就是图上的R1和C1,不需要额外加复位电路了。
2.晶振不起振的话检查一下电容,同时,晶体本身是很脆弱的,容易受到探头带来额外电容的影响。建议不要直接用示波器在晶振上测量,而是在某个IO口输出时钟之后再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
检测不到目标板,最好先确认自己的电路和元器件是不是有问题,有没有虚焊什么的,排除法慢慢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好像是你需要使用的时候,打开相应寄存器配置才可以检测到晶振频率的。
你现在可以下载进去程序不

还是下载不了

网友:
弱弱问下,你的Jtag线考虑过接上拉电阻没有?
一般情况下仿真器那端会接的,也不排除例外。。。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说下我的问题:
1.刚开始用的复位芯片,RST脚一直是低电平,发现复位芯片的启动电压不够(因为电路板本来用的是ATMega2561,后来改的430,复位电路没注意改,现在用了容阻复位电路)
2.那根TSET/VPP的线没接,因为ATMega2561的JTAG口是没有这个管脚的,所以我以为430和ATMega2561所以就没在意这个管脚
3.楼上让我接上拉电阻的时候发现我的板子上JTAG口有2个管脚被锡珠短路了
我的故障就是这些了 突然觉得海阔天空了

网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0a27f6a01016qcf.html  这是一篇仿真器不能下载的分析文章 我觉得还不错 分享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说下我的问题:
1.刚开始用的复位芯片,RST脚一直是低电平,发现复位芯片的启动电压不够(因为电路板本来用的是ATMega2561,后来改的430,复位电路没注意改,现在用了容阻复位电路)
2.那根TSET/VPP的线没接,因为ATMega2561的JTAG口是没有这个管脚的,所以我以为430和ATMega2561所以就没在意这个管脚
3.楼上让我接上拉电阻的时候发现我的板子上JTAG口有2个管脚被锡珠短路了
我的故障就是这些了 突然觉得海阔天空了

楼主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