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You are required to terminate existing

楼主:
板子是MSP430F5529 之前一直没问题 突然Debug不了,一直跳这个警告。求大神解答。

下面是之前烧进去的程序。

void delay(int t){
        int i,j;
        for(i=0;i                 for(j=0;j<110;j++);
}

void main(){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BIT0;
        while(1){
                P1DIR ^= BIT0;
                delay(1000);
                P1DIR |= BIT0;
                delay(1000);
        }
}

网友A:
你应该是之前的那个debug没有停止,就执行下一个debu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之前的那个debug没有停止,就执行下一个debug

请问一下怎么停止之前的debug,我关了程序重启了电脑删了之前的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之前的那个debug没有停止,就执行下一个debug

请问一下怎么停止之前的debug,我关了程序

网友B:
直接点OK不就强行继续下一次调试了?
下次调试完毕记得先点“STOP”按钮也就是那个方块块,不然下回还会弹出这个提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点OK不就强行继续下一次调试了?
下次调试完毕记得先点“STOP”按钮也就是那个方块块,不然下回还会弹出这个提示的。

OK点完以后没反应。上面一排调试按钮不亮

这是控制台信息:
'Building target: myccs.out'
'Invoking: MSP430 Linker'
"E:/ProgramFiler/TI/ccsv6/tools/compiler/msp430_4.3.3/bin/cl430" -vmspx --abi=eabi --data_model=restricted -Ooff --advice:power="all" -g --define=__MSP430F5529__ --diag_warning=225 --display_error_number --diag_wrap=off --silicon_errata=CPU21 --silicon_errata=CPU22 --silicon_errata=CPU23 --silicon_errata=CPU40 --printf_support=minimal -z -m"myccs.map" --heap_size=160 --stack_size=160 --use_hw_mpy=F5 --cinit_hold_wdt=on -i"E:/ProgramFiler/TI/ccsv6/ccs_base/msp430/include" -i"E:/ProgramFiler/TI/ccsv6/tools/compiler/msp430_4.3.3/lib" -i"E:/ProgramFiler/TI/ccsv6/tools/compiler/msp430_4.3.3/include" -i"E:/ProgramFiler/TI/ccsv6/ccs_base/msp430/lib/5xx_6xx_FRxx" --reread_libs --warn_sections --display_error_number --diag_wrap=off --xml_link_info="myccs_linkInfo.xml" --rom_model -o "myccs.out"  "./main.obj" "../lnk_msp430f5529.cmd" -l"libc.a" -l"libmath.a"

remark #10371-D: (ULP 1.1) Detected no uses of low power mode state changes using LPMx or _bis_SR_register() or __low_power_mode_x() in this project.
remark #10372-D: (ULP 4.1) Detected uninitialized Port A in this project. Recommend initializing all unused ports to eliminate wasted current consumption on unused pins.
remark #10372-D: (ULP 4.1) Detected uninitialized Port B in this project. Recommend initializing all unused ports to eliminate wasted current consumption on unused pins.
remark #10372-D: (ULP 4.1) Detected uninitialized Port C in this project. Recommend initializing all unused ports to eliminate wasted current consumption on unused pins.
remark #10372-D: (ULP 4.1) Detected uninitialized Port D in this project. Recommend initializing all unused ports to eliminate wasted current consumption on unused pins.
'Finished building target: myccs.out'
' '
**** Build Finished ****

网友B:
'Finished building target: myccs.out'
——说明烧录文件已经成功生成。

至于为什么没有开始调试我也搞不清楚,检查一下板子是否正确连接吧。
还有可能是工程文件配置不当,至于应该怎么修改也不是三两句能说明白的,建议新建一个空的工程,然后将代码复制进去再重新编译调试看看。先排查一下是环境问题还是代码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Finished building target: myccs.out'
——说明烧录文件已经成功生成。

至于为什么没有开始调试我也搞不清楚,检查一下板子是否正确连接吧。
还有可能是工程文件配置不当,至于应该怎么修改也不是三两句能说明白的,建议新建一个空的工程,然后将代码复制进去再重新编译调试看看。先排查一下是环境问题还是代码问题。

应该是环境问题,同样的板同样的代码在另外一个电脑上可以调试的。准备重装软件看看 。谢谢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