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69DA AD模块同时工作的设置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在用430单片机做一个小实验的时候,单独使用ADC和DAC模块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当我想用430的ADC来检查430的DAC输出时就不行了,我尝试过了,发现DAC 和ADC不可以同时工作,请问让它们同时工作时该怎样设置呢?

网友:
你的“同时”是什么意思?
在我看来,DAC的输出应该是连续的,完全可以用ADC在同时检测其输入才是。
但是MCU毕竟同一时刻只能完成一项任务,所以所谓的“同时”实际上必然有先后顺序的。

网友A:
你不接在一起,他可以一边输出da一边检测一个其他的电压值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接在一起,他可以一边输出da一边检测一个其他的电压值么

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