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2的IQ定标问题

楼主:
我们用2812做算法时,为什么要用IQ定标呢?比如说x=5.2,y=6.4,z=x+y,这样的语句不就可以求出z吗?那IQ定标与这样的直接语句有什么区别?哪位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直接用的话,就是C语言库实现浮点运算的,这样会比较消耗CPU。
TI针对这点进行了优化,比如通过把浮点乘以一个固定的倍数后就转化成“整数”了,整数再进行运算就快了,这就是定标。具体的去看IQ_math的相关文档

网友:
建议你作一个实验,对比用Q格式和直接用浮点数的计算时间,会让你毫不犹豫的用Q格式。

网友:
定标, 是对汇编语言的,C语言不需要 “ 定标 ”
象C语言:
       z=x+y

怎么算是编译器解决的问题,而不是编程者解决的。

但对于汇编语言,它要完成z=x+y它就是要处理两个源操作数的相加问题

如32位加法。

        ADDCL ACC, loc32

可见,两个数如果没有统一的定标,将不会 得到正确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