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回首,曾在电梯行业混

楼主:
刚毕业时,曾在电梯厂上班,那时接触到最早的楼层显示板是很多线的,有8421码,四线组成的,有格雷码,后来工厂搞了串行系统,线会少去很多。今天偶然聊起这个话题,发现时间匆匆,已经超三奔四,现在的技术日新月异,怀念以前在电梯厂的日子,也不知现在技术是发展怎么样了,有懂的朋友说说现在的电梯系统,哈哈。

网友:
我上次参加新唐研讨会,他们有电梯的方案,使用的是CAN总线通信方案,线也比较少,不过不是做这个行业的,没详细了解。

网友:
做过电梯行业 现在是微机+ 变频器 或者一体机的方式

网友:
没有从事过 过来围观

网友:
电梯到了楼层不开门是啥原因?学校刚建设了新楼,估计电梯质量差,遇到过好几次,都是用手扒开的。吓死人了

网友:
     电梯到了楼层之后,客梯要平层,客梯的平层技术比货梯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坐客货二用梯的舒适感比纯客梯的舒适感要差的原因,当电梯的轿厢到了相应的楼层后,首先要检测信号到达了楼层,然后信号反馈到主机,主机再控制门机,这里是指讲以前我碰到的一种电梯,不代表所有是电梯都是这样,门机上有一个小型PLC和小型电机,通过小型PLC控制小型电机来开门,门又分为对开门,单开门,一般单开门比较多.电梯的门又分为内层门,外层门,门棺,红外感应器等等.
      以前发生电梯踩空事件,是因为电梯未达到楼层,但是外层门打开了,也就是我们平时在等电梯时看到的那层门,这时你踩进去了,万分危险.所以当电梯门打开后一定要看一下,是不是轿厢也到了楼层,再踩进电梯轿厢中.
      到了楼层不开门,有可能是控制信号不好,也可能是机械故障,卡壳,还有可能是电机故障,控制PLC故障,但是最好不要用手扒,建议和电梯售后服务部联系,把此故障修好.因为你用手扒,硬扒的话有可能让电机受损,外层门壳也受到暴力损伤.

网友:
围观一下。。只知道有维修电梯的厂家使用过我们的金涵手持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