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指教,怎么把写好的程序烧录在msp430f6638实验板上

楼主:
求各位大神指教,怎么把在iar上写好的程序烧录在msp430f6638实验板上,iar是5.5的

网友:
在IAR中,通过仿真器就可以下载。

网友:
你得板子是自己做的,还是官方的,官方一般板子上都带仿真模块的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还有一个简单的BSL下载,不过貌似好多软件不支持6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