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分立稳压

楼主:
这是Walt Jung的"Regulators for High Performance Audio"系列里面提到的 POOGE regulator,我将稳压二极管换成了TL431,三极管也选用了常见的型号。电路是误差放大器加两级射极输出的结构,使用了两个恒流源,误差放大的增益还是不低的。没有仿真,直接做PCB焊接实验了。

装了一个5V输出的,测试了下和LM317调在5V输出的对比——交流负载响应能力。

测试的负载是50mA DC叠加大约80mA p-p的交流,在14kHz附近,我这个电路输出阻抗明显优于LM317,输出波动幅度低了三十多dB。代价当然是更大的静态电流了,不过对Hi-Fi Audio应用无所谓。纹波抑制还没测试,R6换JFET恒流源应该更好。

网友:
支持多动手实践。

网友:
TL431这么用,实在有点浪费,其低温漂特性没有利用上。
其实TL431频率特性不错,动态电阻直到50kHz基本平直。

网友A:
这板子做的好奇怪。不是说楼主画的如何。
焊环和周围的敷铜不对啊。。楼主是发gerber做的么?

==================================
讨厌US的电阻符号,用EU的;喜欢EU的电容符号。

结果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在混用,咋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做的好奇怪。不是说楼主画的如何。
焊环和周围的敷铜不对啊。。楼主是发gerber做的么?

==================================
讨厌US的电阻符号,用EU的;喜欢EU的电容符号。

结果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在混用,咋办呢???

焊环和周围的敷铜不对?

指的哪个地方,不妨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环和周围的敷铜不对?

指的哪个地方,不妨说说

焊环应该是和敷铜等距的,可整个板子都移位了。

别的问题打样都是常见的,就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环应该是和敷铜等距的,可整个板子都移位了。

别的问题打样都是常见的,就不说了。

哦,是的。看的挺仔细。

好像是制版厂的问题,幸亏是没有间距很细的sop封装的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做的好奇怪。不是说楼主画的如何。
焊环和周围的敷铜不对啊。。楼主是发gerber做的么?

==================================
讨厌US的电阻符号,用EU的;喜欢EU的电容符号。

结果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在混用,咋办呢???

当然是发Gerber做的啊。
花生你看图太仔细了…… 我都没觉得板子有什么问题。
仔细查了一下,阻焊和线路的确是对偏了。不过我的要求低,这种问题就无视了,只要不是钻孔钻偏了。

Eagle sch符号,嫌不好看就改呗。我这图上的元件符号基本都是自己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发Gerber做的啊。
花生你看图太仔细了…… 我都没觉得板子有什么问题。
仔细查了一下,阻焊和线路的确是对偏了。不过我的要求低,这种问题就无视了,只要不是钻孔钻偏了。

Eagle sch符号,嫌不好看就改呗。我这图上的元件符号基本都是自己画的。

不是不好看,这个有标准的。。。

你的敷铜,焊环与敷铜连接的线 ,嗯,就是polygong 的线细了些。。。单面板这么弄很容易坏掉。

你是EAGLE群的哪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好看,这个有标准的。。。

你的敷铜,焊环与敷铜连接的线 ,嗯,就是polygong 的线细了些。。。单面板这么弄很容易坏掉。

你是EAGLE群的哪位啊?

Eagle缺点是不能单独设这个,要么就整个Polygon都是粗线,画外形又不利。
我这是双面板,一般不会反复拆,还好吧。

我没有加入任何Eagle的群,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Eagle缺点是不能单独设这个,要么就整个Polygon都是粗线,画外形又不利。
我这是双面板,一般不会反复拆,还好吧。

我没有加入任何Eagle的群,呵呵

这个确实是,不过你可以进行敷铜嵌套来达到这个目的,只是麻烦了些

给你个群号,69311515。喜欢的话就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