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0】MDK仿真问题

楼主:
lcd显示部分程序写好了,但无法正常显示,所以仿真查看下效果的。结果发现无法仿真。

完全无法进入主函数,设置断点在主函数第一个函数加断点,直接卡住了

继续查看引导文件,发现箭头无反应,连时钟初始化都没到就卡住了。

真不知道怎么办了,谁有啥好建议?

我就用了M4核,并没涉及m4和m0的切换

建立的工程请见附件

网友A:
软件仿真需要有器件的描述文件吧,不知道这个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仿真需要有器件的描述文件吧,不知道这个有没有

不是这问题应该,我也试过例程中的keil例程。我所试的例程路径如下:

\lpcopen_2_14_1_keil_iar_lpcxpresso_54102\applications\lpc5410x\keil\lpcxpresso_54102\periph\blinky

是灯闪烁的例程。

设置断点,同样无法仿真,始终到不了主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