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f149单片机12864打点出现的问题

楼主:
在网上找了好多资料,改了程序还是不行,依然出现这种乱点

网友:
你要清空GDRAM的随机值

网友:
可以借用ZLG的GUI 移植

网友:
MSP430只能工作在3.3V,你那个LCD模块如果是5V供电,可能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
具体LCD驱动芯片是什么?用SPI驱动的吗?

网友:
换其他屏试试看

网友:
嗯,就这样吧。我不知道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