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2416的QT设计时样式表改背景图不生效问题

楼主:
本人qt工程里创建一个QWidget的模板,然后main.cpp用如下代码设置背景图片不显示,
        Form1 f;
        f.setStyleSheet("border-image: url(:/1234567/111.PNG);");
        f.show();
同样使用修改界面Form1.ui设计样式表增加的背景图片然后main.cpp用如下代码,运行也不显示
        Form1 f;
        f.show();
而main.cpp用如下代码设置背景图片就显示,
        QWidget q1;
        q1.setStyleSheet("border-image: url(:/1234567/111.PNG);");
        q1.show();
help2416开发板上qt显示和电脑端qt显示都是这样,这是c++类的原因还是QT软件框架原因,不明白下么是分析过程,给后来者参考

网上查阅的2个方法都可以,
        删除头文件中的 Q_OBJECT,自己测试setStyleSheet生效
        重载 paintEvent方法,自己测试setStyleSheet生效

网上查到的原因:
        setStyleSheet()该函数只能用于设置有父窗口的子窗口的背景!如果一个窗口没有子窗口,则无法使用该函数来设置背景颜色或图片!!
        http://blog.csdn.net/nrc_douningbo/article/details/5565212

最终确定是:setStyleSheet()函数原因,除了QWidget模板,使用QMainWindow 或 QDialog模板直接使用setStyleSheet都正常
但setStyleSheet()函数里是什么导致只能给带父的窗口改背景图,请高手解释下。

网友:
重写paintEvent()事件肯定能实现你要的功能,setstylesheet这个你得研究源码去.一般人是不会这么做的

网友:
因为QMainWindow 建立的qt工程都有标题和菜单 即使隐藏标题栏还是有痕迹,所以只能用QWidget 或 QDialog
QDialog设置背景使用setstylesheet没问题,QWidget使用setstylesheet不能设置背景,现在用paintEvent()事件解决QWidget 不能设置背景问题。
问题1:这个过程是否哪里走弯路了?为了创建一个没有标题和菜单栏的窗口,有没有更简单的创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