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敏电阻的应用,

楼主:
让设计一个湿敏电阻的应用电路图,已知是和一个510欧电阻串联,和一个1M电阻并联应用,有参照表(阻值对应的湿度数值)如何设计

网友A:
复杂的方法是直接计算(如果有计算公司),简单的方法是做一个表格,ADC转换后直接查表就可以得到湿度。

网友:
能画一个简易电路给我吗?我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杂的方法是直接计算(如果有计算公司),简单的方法是做一个表格,ADC转换后直接查表就可以得到湿度。

能画一个简易电路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画一个简易电路给我吗?

估计是这样吧,不知道传感器的型号,具体要查数据手册才行。